开源MA732/MA702/MA730磁编码器,长引线解决方案

楼主(2023-10-16):
通常,电机轴端如果放置一个SPI接口的磁编,
如果想要将SPI引线直接拉至控制板,则需要非常注意电机引线带来的数据干扰。
通常这个引线长度只能10cm,稍微再长一些,SPI数据读取结果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毛刺。

MPS的MA730、MA702、MA732等,提供了一种简化版的SPI接口,称为SSI,是只读接口。
SSI接口,单端拉线接入控制板,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

解决办法,就是将CLK+Data线,转为RS422全双工,包含输入输出。
并且最好给出一个LDO,使用5V的电源,这样磁编板得到的3.3V,更干净一些,并且不会因为长引线电阻产生压降,使磁编板实际得到的电压低于3.3V

这里LDO可以随意替换成自己熟悉的型号、
RS422全双工芯片选择SIT3490EEUA,MSOP8封装, 高度很矮,体积也小,速度也够。

实测即使跟电机引线绑在一块,2米的应用距离也丝毫没有毛刺数据产生。

磁编端:

楼主:
控制板/驱动器端

也是一片SIT3490即可解决,为了性价比考虑,这里选择了价格更便宜的SOP8封装的SIT3490EESA

楼主:
读取时序,
截图自MA732手册:

楼主:
读取代码很简单

这边演示是读取16位的,实际也可以只读取12位或者14位

后面还要自行处理 : 转动方向调整、零点、磁编校准、判断磁编掉线与否

#define SSI_DATA()      (((GPIOB->IDR & GPIO_Pin_4)==0)? 0:1)

    int angle = 0;

    SSI_CLK_H();
    SSI_Delay();
    SSI_CLK_L();
    SSI_Delay();

    for(int i=0;i<16;i++)
    {
        angle <<= 1;
        SSI_CLK_H();
        SSI_Delay();
        SSI_CLK_L();
        SSI_Delay();
        angle |= SSI_DATA();
    }

网友:
好方案,收藏了

网友:
这个RS422芯片可以解决10Mhz以下的2线(TX *1 / RX * 1)接口的长距离(20米+)收发问题

网友:
编码器长引线方案,mark一下。

网友:
这个方案可以试试

网友:
有点意思,长知识了今天

网友:
不错,14M高速 RS422全双工芯片 SIT3490EEUA

网友:
SPI转RS422,好思路!楼主牛逼!赞!收藏了。

网友:
LVDS多好啊

网友:
我几年前用485发送低频数据:)

网友A:
请问如果不用SSI接口,使用用SPI接口,要怎么弄?用四通道的        RS422芯片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不用SSI接口,使用用SPI接口,要怎么弄?用四通道的        RS422芯片嘛?

搞2片 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查分信号发射和接收就是这样使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2片 是不是就可以了

SPI主机是三发送一接收,
从机是一发送三接收。

芯片目前找到的,只有SN65LVDT14 、SN65LVDT41 这一对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不用SSI接口,使用用SPI接口,要怎么弄?用四通道的        RS422芯片嘛?

SN65LVDT14 、SN65LVDT41 这一对支持SPI差分的收发。

网友A(2023-11-21):
引用 楼主:
SPI主机是三发送一接收,
从机是一发送三接收。

我是这样解决的:miso和sclk使用RS422转换,MOSI和CS就不用了,现在也能正常工作,我用的线缆是0.3M的,实测没毛刺 大佬我还有一个问题,BISS-C也能用咱们这套方案转换吗?目前几乎没找到STM32通过SPI转BISS-C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解决的:miso和sclk使用RS422转换,MOSI和CS就不用了,现在也能正常工作,我用的线缆是0.3M的, ...

双向io的,直接使用485收发器来切换。

网友:
差分驱动,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