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DSP 这个28027的代码编译不过,请坛内朋友给看看:

楼主(2023-10-16):
如题:这套代码也是别的地方下载的,编译不通过。带PROTEUS仿真的。

网友A:
求你了,淘宝买个开发板吧,又不是没钱,花点。
又是百度搜代码,又是proteus仿真,太不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你了,淘宝买个开发板吧,又不是没钱,花点。
又是百度搜代码,又是proteus仿真,太不容易了。 ...

现在是编译不过,不是开发板问题。 您可能没意识到仿真的重要性,在高压和单片机的接触中,仿真很重要,电力电源上有几个专用的仿真软件,试想一下,220V-1000V控制,如果软件都没搞好,直接去接电调试,炸机是很容易的,在电源开发的公司,首先要通过的是有没有用过电源仿真,否则就是不合格开发人员,这个PROTEUS只是最基础的。

网友:
就是开发板问题

楼主:
编译不过啊大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编译不过,不是开发板问题。 您可能没意识到仿真的重要性,在高压和单片机的接触中,仿真很 ...

是否可以先用 22~100V 的模拟系统先测试软件,没问题了再切换到 220~100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编译不过,不是开发板问题。 您可能没意识到仿真的重要性,在高压和单片机的接触中,仿真很 ...

你应该先把开发板的基础知识吃透了,然后再去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去看你的输出波形,再配合仿真测试。
高压的当然不能直接上啊,很容易炸东西的。
但是,你现在是0基础啊,随便网上找资料,不如买个开发板,全套基础资料,2-300块钱。
你这几天浪费在搜索上面的时间成本,早就超过这个数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先用 22~100V 的模拟系统先测试软件,没问题了再切换到 220~1000V?

可以,不过到时候您要再搞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把开发板的基础知识吃透了,然后再去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去看你的输出波形,再配合仿真测试。

您说的有道理。不过开发板不一定就能解决您的问题,之前买过几个开发板,例程就是抄网站的,也没人给服务。不是有例程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