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芯片来切换供电的电源来自太阳能板还是电池

楼主(2023-10-16):
在使用太阳能板和电池为设备供电时,用什么芯片来决定为设备供电的电源来自太阳能板还是电池。期望在电池电量足够且太阳能板功率足够时由太阳能板单独为设备供电以节约电池寿命;电池电量足够且太阳能板功率不足时由太阳能板和电池同时为设备供电;电池电量不足时太阳能板为电池充电,断开电池与设备的连接以保护电池。电池输出12V,5A。请问有这样的芯片吗,或者能实现这样功能的芯片叫什么?

网友:
555加 继电器

网友:
光敏电阻就可以了。芯片那不是浪费钱。

网友:
单片机加超级电容?

网友A:
这个不难,太阳能电池分成两路一路给设备,一路接电池充电口,电池由充电管理芯片管理,放电口和另一路太阳能输出给设备的通道通过二极管自己切换,没电的时候由电池供电,太阳足够强的时候由太阳能电池单独供电,太阳不够强的时候二极管自己切换,充电由充电芯片自己完成

网友:
用这款看看 LTC441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太阳能电池分成两路一路给设备,一路接电池充电口,电池由充电管理芯片管理,放电口和另一路太阳 ...

不对的。

当电池没电的时候,需要断开 给负载供电的。 并且太阳能给电池供电

网友:
装个现成的MPPT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
光伏发展这几年,上下游控制芯片都很成熟了。
这类芯片复杂程度不如一只普通运行。
国产都稳稳当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的。

当电池没电的时候,需要断开 给负载供电的。 并且太阳能给电池供电 ...

电池管理芯片把这活一起干了,电池管理芯片的功能之一就是保护电池,防止过充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管理芯片把这活一起干了,电池管理芯片的功能之一就是保护电池,防止过充过放 ...

是的。
当太阳能强时,既充电又给电路供电
当太阳能弱时,与电池一起给电路供电
无太阳能时,电池给电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