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rtexm systick使用问题

楼主(2023-10-16):
在调用systick的设置里,都是将load配置为(ticks-1), val配置为0,按这样的配置,systick的首次中断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手册上说的是当val到零时,会自动重装并产生中断,比较困惑,找不到详细说明

网友:
详细的可以看看这个单片机的内核手册,这个外设是内核带的

网友:
这是个递减计数器,是内核里的,找那个权威指南看看

网友:
默认值是0xffffff,顺序是先配置load值,再配置使能,首次中断就是1ms的时候啊。

楼主:
权威手册上说到零后会自动重载,那起始的val赋值为零不会触发中断么
还有一个问题,为何load的值要减1,不是说到零就自动重载,假设想计数到3后中断,那load应该就是(3-1),2->1->0, 不是只有2次计数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权威手册上说到零后会自动重载,那起始的val赋值为零不会触发中断么
还有一个问题,为何load的值要减1,不 ...

初始没使能啊。并且初始值也不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没使能啊。并且初始值也不为0

权威手册上说初始是0

网友(2023-12-17):
引用 楼主:
权威手册上说到零后会自动重载,那起始的val赋值为零不会触发中断么
还有一个问题,为何load的值要减1,不 ...

systick  除了load寄存器外,还有控制寄存器,里面有 计数时钟选择,中断使能选择、计数器使能位 以及其它配置项;默认是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