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7通过USB虚拟串口向上位机传输ov2640图像数据不显示

楼主(2023-10-16):
1.实验环境
MCU:STM32F407ZGT6
串口图像上位机:正点原子的XCAM V1.0
移植例程:正点原子F407 摄像头实验
2.起因
正点原子原程序是使用串口传输ov2640的图像数据,将串口波特率修改为921600后,图像帧率在7帧左右,但是还是太慢了,因此想用更高速率的通信接口传输图像数据。经过一番思索,决定使用USB虚拟串口。
3.问题
通过移植USB虚拟串口的驱动,F407能够正常驱动虚拟串口进行数据收发,但是将上述摄像头实验的串口数据传输改为虚拟串口后,图像就无法正常显示
核心数据发送代码如下,只有很小的改动点

网友:
我记得stm32f4有个串口通道支持5M还是10M的波特率。十年前玩过图像处理,用的这个方式。

网友A:
串口1或者6,支持10M波特率

网友B:
先把串口速率调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1或者6,支持10M波特率

谢谢大佬的回复,我试一下这个方案。我还是不明白虚拟串口和串口传的同样的数据,但是虚拟串口传输的数据就是不在XCAM上显示,大佬您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串口速率调低点。

您的意思是降低USB虚拟串口的通信速率吗?

网友:
用串口调试助手看一下接收的数据有没有丢就知道了,虚拟串口要注意一包数据只有64字节,大于64字节的需要修改代码,另外也需要确认你的上位机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