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高效的通过DMA+GPIO 把字节数据流从一个IO打出去?

楼主(2023-10-16):
如何高效的通过DMA+GPIO 把字节数据流从STM32 的一个IO打出去?  LED驱动上,,DMA+GPIO  方式 。  字节数据是8位的   是否输出前要把每个bit分开填充到8个字节 ,这样方面DMA到GPIO相关寄存器的操作?

网友:
DMA+SPI不晓得行不行,从MOSI引脚输出。

网友:
不就是串口嘛

网友:
spi可以,驱动ws2812就是有spi的方式。论坛里面有

网友:
并口能快的话fpga卖给谁去

网友A:
你得把每个BIT分成一个字节,这样的话比较占内存。用SPI或者PWM配合DMA会好一些。

楼主:
DMA+SPI肯定没问题。。。现在讨论的是DMA+GPIO ..这个在LED点阵驱动上有人用,效果还可以 ,,就是不清楚数据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每个BIT分成一个字节,这样的话比较占内存。用SPI或者PWM配合DMA会好一些。 ...

是的  比较占内存  但是GPIO有通用性,任何一个IO都可以,SPI就不行了

网友:
arm核的单片机除了FSMC,应该没有其他方式了吧,GPIO根本不是DMA的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每个BIT分成一个字节,这样的话比较占内存。用SPI或者PWM配合DMA会好一些。 ...

STM32不是有位段吗

网友B:
串行还是并行输出? 串行就直接用SPI的MOSI就行了. 并行的话, 不需要太快的话用M2M方式, 在F103上大约能做到20个时钟周期输出一次.
需要快的话, 按DAC配置, 把DMA的目标地址改成GPIO的ODR寄存器, 可以做到10个以内时钟周期输出一次.

楼主:
位段 虚拟的 不能D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行还是并行输出? 串行就直接用SPI的MOSI就行了. 并行的话, 不需要太快的话用M2M方式, 在F103上大约能做到 ...

通过一根IO线输出  准备把字节数组打散为bit流输出

网友:
DMA+SPI,之前用过

网友C:
DMA+SPI和DMA+GPIO都可以,把每个bit按照2:6的规律折合成一个字节,或者按照1:3的规律折合成半个字节,两者占用内存数量一样,DMA+SPI是用SPI触发DMA,DMA+GPIO用TIM触发DMA。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一根IO线输出  准备把字节数组打散为bit流输出

就一根线, 那怎么处理同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MA+SPI和DMA+GPIO都可以,把每个bit按照2:6的规律折合成一个字节,或者按照1:3的规律折合成半个字节,两者 ...

这种方式的话, 感觉用UART应该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的话, 感觉用UART应该也可以~

UART多了个不可控的起始位和停止位,所以UART应该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UART多了个不可控的起始位和停止位,所以UART应该不好用

一个必低一个必高呀, 还好吧
感觉SWIM协议就可以用UART来模拟, 有空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