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实际的zynq项目上使用Petalinux还是自己构建?

楼主(2023-10-17):
看了多家教程,发现米联客,正点原子等都有自己构建Uboot Linux Buildroot的教程,我看过一个实际的项目也是自己构建的并没有使用Petalinux。

Petalinux 2023.1 我也使用过,给我的感受是细节都被隐藏起来,这样用起来比较简单,但是查看源码和修改不是很方便。

各位老师在实际的项目中是使用Petalinux还是自己构建?各有什么优缺点?Petalinux 推荐使用什么版本?我是用在ZYNQ 7020上。

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

网友A:
都行 2种方法  教程都很多

网友:
自己构建,以后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行 2种方法  教程都很多

感谢您的回复,您推荐那种?

我以前移植过Uboot Linux buildroot 。现在使用Petalinux构建先看下Linux源码都不方便,但自己移植又怕没做好不够稳定,所以想了解下各位老师是怎么做的。

网友B:
zynq,我用的freertos还有ucos。
因为我的设备会随时断电,担心跑linux的时候突然断电会导致启动异常,所以就没用。

网友:
实际项目中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B:
zynq,我用的freertos还有ucos。
因为我的设备会随时断电,担心跑linux的时候突然断电会导致启动异常,所以 ...

我计划一个核跑Linux  一个核跑RTX5。RTX5跑算法,Linux跑应用。至于断电,有一个法拉电容作为后备电源用于在断电是保存数据。

楼主:
有点好奇您是用在什么项目上?我了解到的一般是跑Linux或者RTOS。

网友:
业务模型不复杂,裸奔跑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