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电动汽车可以从快充口取电吗?

楼主(2023-10-17):
如题:取出来的电逆变一下给另一个车充电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吧,充电部分有协议

网友B:
是否支持对外供电,支持哪种协议,要看车的说明书,国标可以参考GB/T 18487.4。

网友C:
可以,据说有国标,都要支持,哪怕像特斯拉这种官方没有外放电功能的,淘宝也有人做出来在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吧,充电部分有协议

应该可以协议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支持对外供电,支持哪种协议,要看车的说明书,国标可以参考GB/T 18487.4。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据说有国标,都要支持,哪怕像特斯拉这种官方没有外放电功能的,淘宝也有人做出来在卖了。 ...

谢谢,我问了几家,说是从桩上取电。把380变成220V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问了几家,说是从桩上取电。把380变成220V的。

哦,我说的这种是从车上取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我说的这种是从车上取电的。

谢谢,我看看。

网友D:
电动汽车都可以,有些国产品牌的内置了交流逆变模块的,可以直接接简单的转换插座输出220V交流电,像特斯拉蔚来理想等这些个没有包含交流逆变模块的,是直流400V输出,需要逆变器转换成220V交流,现在网上很多品牌在卖的,大概2000块钱左右

网友E:
慢充可以,快充不行。车子输出的功率3kw左右

网友F:
应该可以,我看到有充电口接大功率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汽车都可以,有些国产品牌的内置了交流逆变模块的,可以直接接简单的转换插座输出220V交流电,像特斯拉 ...

好的,谢谢,关键是客户说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慢充可以,快充不行。车子输出的功率3kw左右

好的,明白了,看来快充是真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我看到有充电口接大功率逆变器。

谢谢老大,应该是快充口转慢充,不过客户说要DC-DC估计够呛。我曾想着用个电池,结果电池更大。 ,目的是解决高速没电问题。

网友E:
放电可以弄个电烧烤,电磁灶之类的没问题。对外慢充也就1.5kw也行的。自带放电枪和拖线板

网友G:
很早以前就提过这个点子,就叫做互助充电。通过app发出求救匹配车型与位置,通过app结算。特点就是大功率超级快充,慢充就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电可以弄个电烧烤,电磁灶之类的没问题。对外慢充也就1.5kw也行的。自带放电枪和拖线板 ...

嗯,目前房车好像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早以前就提过这个点子,就叫做互助充电。通过app发出求救匹配车型与位置,通过app结算。特点就是大功率超 ...

是的,不过现在好像做不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应该是快充口转慢充,不过客户说要DC-DC估计够呛。我曾想着用个电池,结果电池更大。  ...

你说的这个相当与车对车快充,有这样的,闲鱼上很多卖快充口输出协议板的,自己再购入支持交直流输入的充电模块,这样一套既能接市电快充,也能车对车快充的充电器就很好用了,我算了一下,60KW的也要好几千块钱,想想自己很少有这种应用,就没有去折腾了。

网友I:
V2V,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现在车连OBC都不想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这个相当与车对车快充,有这样的,闲鱼上很多卖快充口输出协议板的,自己再购入支持交直流输入的 ...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V2V,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现在车连OBC都不想装

电车可是越来越复杂了,最近不是倒闭了X马,平台没了,车也动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车可是越来越复杂了,最近不是倒闭了X马,平台没了,车也动不了了。  ...

“车也动不了了”,不可能吧,我一个同事就有一辆,天天开着上下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也动不了了”,不可能吧,我一个同事就有一辆,天天开着上下班啊。 ...

看抖音上说的,开不了锁了。 估计部分功能失效,车应该还能走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抖音上说的,开不了锁了。 估计部分功能失效,车应该还能走吧。 ...

手机app远程控制功能失效,也就是无法用手机app远程开锁,开空调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app远程控制功能失效,也就是无法用手机app远程开锁,开空调这些。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