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了,这个问题KEIL还没解决【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

楼主(2023-10-18):
这个问题用J-LINK调试不会出现
但用CMSIS-DAP或者ST-LINK就有很大机率出现,找不到规律
网上有的说是中文目录,可我的软件地方没有任何一个中文文件和中文目录。
经常随机出现,但用J-LINK从来没出现过,其它两个经常出现
各种版本都会有,我现在用的最新版本的MDK仍然有这个问题,出现时卡死,只能调出任务管理器。

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还有人说是调试去除所有断点,可这仍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仍然存在。还有人说去除所有中文注释,这个暂时没试,注释太多了。去除了自己不太好理解。

网友A:
1、把断点全部清除。
2、再关闭软件。
可以极大降低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断点全部清除。
2、再关闭软件。
可以极大降低概率。

每次都是这样做,可仍然有1/4机率出现死掉。
网上的办法不太好使。
我现在用的STM32H7的如果用J-LINK V9不支持,只能用DAP和ST-LINK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都是这样做,可仍然有1/4机率出现死掉。
网上的办法不太好使。
我现在用的STM32H7的如果用J-LINK V9 ...

好吧。这已经是我能忍的范围了。
坐等楼下大佬给新方法。~

网友B:
换了5.36版本后没再出现这个错误了

网友:
用这么久没见过这个错误

网友:
以前没有这个问题,最近用总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只有任务管理器中关闭软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5.36版本后没再出现这个错误了

J-LINK不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J-LINK不会出现此问题。

我用stlink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次都是这样做,可仍然有1/4机率出现死掉。
网上的办法不太好使。
我现在用的STM32H7的如果用J-LINK V9 ...

升级一下JLINK驱动就能支持啊,俺18年就用JLINK调H7了

网友D:
同样经常遇到,有时候很频繁出,有时候一天都没事,没找到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一下JLINK驱动就能支持啊,俺18年就用JLINK调H7了

升级就提示盗版了。J-LINK V6.22没盗版提示,稍新一点就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一下JLINK驱动就能支持啊,俺18年就用JLINK调H7了

你说的是H74X
我现在用的是H72X,太旧的不新,太新的不能用。

网友:
JLINK 也会出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样经常遇到,有时候很频繁出,有时候一天都没事,没找到规律。。

工程建立在非中文目录,
断点每次编译之后,全部取消,
发生概率少了许多。
期待新版本修复这个bug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程建立在非中文目录,
断点每次编译之后,全部取消,
发生概率少了许多。

应该不是目录的问题,我专门弄得纯英文路径,一样出现,感觉多开几个工程就容易出,但有时候又没事

网友F:
我的edu-jlink确实概率低,但是其他的就很高了.....也有类似情况!

网友:
每次退出调试前   清除掉断点   可以降低概率

楼主:
我用J-LINK没出现过,其它的调试器经常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edu-jlink确实概率低,但是其他的就很高了.....也有类似情况!

edu版多少钱?哪儿买的?分享下。

网友G:
谁说Jlink不会出现的?一样会出现,不胜其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谁说Jlink不会出现的?一样会出现,不胜其烦

我用5.23出现概率很大,后来换5.26出现就少了。但是偶尔也有,出现的时候只能结束进程后再次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5.23出现概率很大,后来换5.26出现就少了。但是偶尔也有,出现的时候只能结束进程后再次启动 ...

这么旧的版本?我现在用的是5.38

网友:
5.36版本出现,之前低版本没有出现过

网友:
这个好像跟烧录器没关系吧。我正常使用keil看代码。跳转函数也会概率出现这个报错。只有关了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