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充电也能快充?35元手摇充电器实测

楼主(2023-10-18):
【手摇充电也能快充?35元手摇充电器实测-哔哩哔哩】 https://b23.tv/kP4vQL9

网友A:
up持续输出能力太差,要阿莫这样的持久王

网友:
末日便携发电设备,这类设备目前还是很有作用的。比如沙漠与南极野外探险,有了这个玩意手持gps与电台就能不受电力约束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持续输出能力太差,要阿莫这样的持久王

改装成单车这样的脚踏机构,是否能持续输出25w ?

25w的快充,非常有使用价值。

网友:
【应急启动电源,手摇发电实测6.7V冲到12.4V,需要多少时间?-哔哩哔哩】 https://b23.tv/YKa4PfA

【16V500F超级电容,相当于锂电池多少容量?,实践出结果-哔哩哔哩】 https://b23.tv/HGcJS65
这个16v500f超级电容手摇发电感觉更加有实用价值。

ps
绝命毒师里面有这个剧情,老白与小粉在荒漠做粉,小粉把房车电源打开忘记关结果车辆没电了不能启动,连汽油发电机都剧情杀了。最后还是化学电池搞定问题,如果有这个是不是启动就没问题了。

网友:
正好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系统:单手持续功率约么 20-30W,PWM+BUCK 调阻力是关键。
类似于山地车变速器,摇速和阻力匹配好的话,能有人肉的 MPPT 点。

阻力调顺手能持续 20-30W 发电半个小时,大约对应 10-15Wh 能量,相当于 3.7v 4000mAh 充电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装成单车这样的脚踏机构,是否能持续输出25w ?

25w的快充,非常有使用价值。 ...

用带变速的山地车+马达改装,25瓦可以达到。
我记得人力踩踏发电好像撑死100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装成单车这样的脚踏机构,是否能持续输出25w ?

25w的快充,非常有使用价值。 ...

楼主位的视频,实际上缺少调速器,齿轮比固定了,很难达到人体力的 MPPT 点。最后摇不几分钟就废了。

我之前用 BUCK 开环做过调压器,可以把转速和阻力调到合适的状态。
手摇连续半小时 20W 还是可以忍受的;如果上脚踏,应该是半小时 100-200W

网友:
还是多带一个移动电源好点

网友:
能不能做个汽车用的应急电源

网友B:
加上升降压,将输出功率调整到最大。然后给电容充电,再输出给手机 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上升降压,将输出功率调整到最大。然后给电容充电,再输出给手机 应该会好很多。 ...

发电最大虽然好但是手摇阻力太大人很快就没力气了,最好的是可以手调做个恒功率追踪。

网友:
看视频,快充时有3-8W了,可以应急使用了!

网友:
稍大点的步进电机都可以当发电机用。功率没试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