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HDMI的公头只有夹板焊的封装方式吗?

楼主(2023-10-18):
想在板子上放HDMI公头,但找来找去好像只有夹板焊的封装,不太方便生产
我想找贴片封装方式,有坛友用过吗?

网友:
不一定有。我看Chromecast和intel电脑棒都是夹板连接器。如果有成本更低的方式没理由不用。

网友:
倒是有见过换思路,把夹板立着当直插件焊的

网友A:
目前只看到过夹板的公头hdmi,焊接脚如果非弧形的还可以立起来贴。纯水平贴片的公hdmi还真没看到过。夹板公hdmi也机械强度差非常容易掰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看到过夹板的公头hdmi,焊接脚如果非弧形的还可以立起来贴。纯水平贴片的公hdmi还真没看到过。夹板公 ...

我也是翻遍淘宝,也没找到

网友:
水平的没见过,只见过夹板的,好像也有站立的。

网友B:
还记得您上个帖子;

HDMI线基本都是两端公头,PCB端应该用母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记得您上个帖子;

HDMI线基本都是两端公头,PCB端应该用母座。

是的,但我要自己做HDMI线,把两个公头,并在一起,所以要做块小PCB,固定两个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