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CubeIde有什么方便的方法切换CPU:C8T6<->C6T6

楼主(2023-10-19):
现在一个程序,本来是用C6T6,但是有点尴尬,debug模式,flash放不下,就先用C8T6,改用release编译,就可以放进C6T6
建两个工程,分别选C6T6和C8T6,在C8T6上改了程序,还要再拷贝到C6T6的工程里面,再编译
万能的坛,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可以实现换CPU

网友A:
为什么要改?开发阶段用C8T6搞,量产的时候,只要你确认C6T6的FLASH空间足够,直接烧录程序进去就好

网友:
目前,对于已创建好的Project,STM32CubeIDE还不支持更改MCU Target。

网友:
新建两个不同型号空工程拉git对比下,然后merge到当前项目里?

貌似只改大flash区域定义就可以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改?开发阶段用C8T6搞,量产的时候,只要你确认C6T6的FLASH空间足够,直接烧录程序进去就好 ...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改?开发阶段用C8T6搞,量产的时候,只要你确认C6T6的FLASH空间足够,直接烧录程序进去就好 ...

你的意思是说芯片是C8还是C6无所谓,程序一样可以跑?

网友B:
ioc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改型号,重新生成工程。搜一下教程,我之前试过一次C8T6改CBT6,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c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改型号,重新生成工程。搜一下教程,我之前试过一次C8T6改CBT6,好使。 ...

确实cubemx生成配置来覆盖也是个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芯片是C8还是C6无所谓,程序一样可以跑?

程序都一样 flash容量不一样而已

网友C:
楼主2004年的账号 。刚学stm32啊

网友:
STM32CubeIde  看错了  楼主用的官方的开发环境。

网友:
不是同一个裸片吗?
以前不是C8和CB一样嘛,我都不知道还有个C6,难道这个还真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2004年的账号 。刚学stm32啊

早在ouravr的年代就注册了
刚换到stm32

楼主:
总结下来,就是用c8t6建的工程,编译完只要ram和flash不超,可以直接往c6t6里干

网友:
CXT6的X指标是容量,程序只要能放得下都是可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