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母焊反了用热风枪吹下来后,焊盘通孔堵了怎么处理?

楼主(2023-10-19):
如题

憋一口气 把板子大部分贴片器件 焊好,最后排母 焊反了(设计是焊接到底层,我焊到正面)

用热风枪 吹下排母,20个焊盘的通孔都被锡堵了

这个板子 ,我 把排母的pin脚 按在堵塞的桶孔表面,堆锡固定。修正的母排高过隔离柱,得加高隔离柱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  需要啥工具?   请电工推荐 ,最好有厂家型号?

我知道有用 钢牙签 捅的,孔多了太麻烦

网友:
吸锡器或者吸锡带

网友:
烙铁加热,牙签捅捅

网友A:
烙铁,焊锡,桌子。把孔填满焊锡,加热到焊锡熔化状态,往桌子上一磕,搞定。

网友:
热风枪堵眼吹

网友:
量少就用4楼的方法 简单方便,或者吸锡器、吸锡带
量大就买个电动吸锡器

网友B:
手动吸锡器伤焊盘,用吸锡带吧

网友:
办法很多,基本上楼上都讲了。 我常用的是吸锡带,这个最干净,对焊盘的伤害也最小。 其它还有空心针、吸锡器、磕等等

网友C:
孔多的话,
带上烙铁,到外面借用空压机的体气吹,

网友:
以前干过这个事,工厂是浸到锡炉拆下来,然后又浸到锡炉焊回去。但我以前试过用锡炉焊排插很不好操作就放弃了,主要是助焊剂很难把握,别人熟练。

网友:
大量焊油,配合吸锡带吸走焊锡

网友:
磕,一个洞一个洞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动吸锡器伤焊盘,用吸锡带吧

有那么大劲儿吗?我没遇到过能把焊盘吸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那么大劲儿吗?我没遇到过能把焊盘吸掉的啊

我猜不是劲大的问题,是烫太久或者温度过高导致焊盘脱落。
吸锡器够好的话,等熔锡之后,一把就吸空了,但是接地焊盘不容易吸空,总有残留,反复几次就有可能整掉焊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那么大劲儿吗?我没遇到过能把焊盘吸掉的啊

按下释放弹簧开关的瞬间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如果焊盘烫的时间长了 会有这种情况,和操作的手法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按下释放弹簧开关的瞬间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如果焊盘烫的时间长了 会有这种情况,和操作的手法有关 ...

用吸锡器我都是两面操作,元件面加热,管脚面用吸锡器,元件面下不去烙铁的,用气泵吹比手动吸锡器好用,气泵的缺点就是焊锡渣会吹的到处都是,最好用的是电动吸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吸锡器我都是两面操作,元件面加热,管脚面用吸锡器,元件面下不去烙铁的,用气泵吹比手动吸锡器好用, ...

两面操作就没这个问题了,一手烙铁 一手吸锡器的情况 ,是有可能把焊盘搞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那么大劲儿吗?我没遇到过能把焊盘吸掉的啊

还真不是吸掉的,反作用力有几率让焊盘移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烙铁,焊锡,桌子。把孔填满焊锡,加热到焊锡熔化状态,往桌子上一磕,搞定。 ...

同道中人 就是有点费手   经常手敲疼

但是遇到  和GND 覆铜连接的焊盘就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道中人 就是有点费手   经常手敲疼

但是遇到  和GND 覆铜连接的焊盘就无解 ...

温度提高,一样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孔多的话,
带上烙铁,到外面借用空压机的体气吹,

我看所有的回复,我觉得你的方法最好,哈哈 你干过没有

网友:
磕是王道,加热后一下几乎全通
据说有人还可以用嘴吹,一吹就通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所有的回复,我觉得你的方法最好,哈哈 你干过没有

这个我干过,气泵吹的还是很干净的。但是有很小的锡珠会溅在PCB上,需要仔细清理干净。

网友:
用过的方法,多数上面可以找到;
徒手,加锡加热后磕板子,我用的最多;引脚少的话加热后直接把元件装回,引脚多也行,就是慢些;
工具:吸锡器,空心针,吸锡带,以前还用过气球吹,吸锡带是效果最好的,相对成本高些,没有工具时也可以随手找个细长东西当做针用,常用的是元件腿了,旋转着移动不要停,焊锡在150度左右是渣状的,很好分离

网友:
简单的通孔加热后一拍就出来了,难点的用通针,大面积覆铜的话就难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所有的回复,我觉得你的方法最好,哈哈 你干过没有

用过,记得带上防目镜,

网友:
维修佬嘻嘻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