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色环电阻和贴片电阻选材使用上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3-10-19):
刨除大功率这些差别,因为贴片的也有几瓦以上的功率电阻
那些电路地方优先选择色环插件电阻?  在电气特性上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
主要看你使用的电阻为了达到什么效果以及使用目的,材质不同,电阻特性不同,功率不同,精度也不同,成本也不同。建议找一个电阻厂家的网站去看看介绍

网友:
直插件维修人员可以外出作业现场维修更换,
贴片的理论上能,但现实情况是更换贴片元件对维修人员要求过高,做不到可靠更换。
设计上来讲,热容量有区别,直插件在这方面可能具备一定的优势,但直插的耐热可能存在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