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电线有铝箔+铜网,改成只有铜网,效果会不会差很多?

楼主(2023-10-19):
长度不长,只有13cm,

客户样品有铝箔+铜网,

但是是这边的线是只有铜网的,没有那个铝箔。

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客户的应用就是一个4G模块,我看到里面有那个合宙的模块。然后有摄像头啥的。。

网友:
功能估计没啥问题。

但是可能有辐射超标之类的问题。

网友:
这个长度,功能应该没影响,但测试能不能过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