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下3A 12V左右的LED恒流驱动苾片

楼主(2023-10-19):
板上的LED是4串,电压12V左右,多路并联,需要3A左右的驱动电流
请大家推荐一下合适的芯片型号吧,感谢!

网友A:
输入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呢?

输入用适配器,24V或12V都行

网友:
https://www.xlsemi.com/products_DC_DC_led_buck.html 自己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用适配器,24V或12V都行

24V可以,差压比较足。
OB3379ACP,外置MOS,只是这个IC是调光应用的,用在这种不调光的上面有点浪费了。

FP7126也可以,应该要便宜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可以,差压比较足。
OB3379ACP,外置MOS,只是这个IC是调光应用的,用在这种不调光的上面有点浪费了。 ...

FP的性能不错,只要按规格书来做,基本不怎么出问题,

网友:
随便找个buck芯片外挂一个电流检测放大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