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DQ三相控制原理是啥?

楼主(2023-10-19):
如题:学习三相整流,来了个新名词,DQ正交控制,看资料说是通过相位控制电压和电流,有点蒙,不是用PWM控制就可以了吗?怎么又来个DQ,而且牵扯到个矢量。

网友A:
三相转alpha和blet,alpha,blet转D,Q, 学习下FOC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转alpha和blet,alpha,blet转D,Q, 学习下FOC就知道啦

谢谢,看来您也玩单片机的。

网友A:
我玩的多,C++、单片机。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玩的多,C++、单片机。PLC

好,后边请教您。

网友B:
三相坐标系转直流坐标系

网友C:
DQ是旋转坐标系,跟着电机转子磁场旋转的。AB/UVW是固定坐标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坐标系转直流坐标系

请教您一下,这个有啥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Q是旋转坐标系,跟着电机转子磁场旋转的。AB/UVW是固定坐标系

谢谢,这里用在电源上,和电机暂时没多大关系。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直流就方便用pid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直流就方便用pid控制了

好的,谢谢,好像知道一点了。

网友D:
这些知识问chatGPT能得到靠谱答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您一下,这个有啥好处?

直流坐标用普通PID就可以控制了,如果用三相坐标去控制电流控制量太多并且复杂。这些你百度一下有更详细的说明,仿真一下你会更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知识问chatGPT能得到靠谱答案吗

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坐标用普通PID就可以控制了,如果用三相坐标去控制电流控制量太多并且复杂。这些你百度一下有更详细 ...

正在仿真中,谢谢,问题是PSIM的仿真想在PROTEUS中验证,结果生成的代码在PROTEUS中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