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弥勒通报一起电梯坠落事件,已致3人死亡17人受伤(不是说电梯几十种安全设计,不可能坠毁的吗)

楼主(2023-10-19):
据云南弥勒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10月18日发布通报:2023年10月18日12时许,弥勒市佛城商都发生一起电梯坠落事件。事件发生后,弥勒市迅速组织力量对所有伤员进行救治。截至目前,3人抢救无效死亡,4人重伤、13人轻伤。伤者救治工作正在全力开展,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

网友:
据说电梯的保护有十几种,能自由落体就是十几种保护同时失效,听到这个事故确实感到不可思议,希望事故调查能公开透明,给电梯行业提供借鉴

网友A:
电梯哪有10几种保护  如果失速
他只有两个超速卡钳(机械的 类似安全带),  将电梯卡住  如果卡不住 就靠一楼几根缓冲弹簧了

我听到过电梯从4楼掉到二楼的声音  很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梯哪有10几种保护  如果失速
他只有两个超速卡钳(机械的 类似安全带),  将电梯卡住  如果卡不住 就靠一 ...

我们写字楼的电梯有段时间经常会在10几层时掉1层,很吓人,不过没声音

网友B:
24年前的缆车事故,韩红《天亮了》的背后故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i4y1t7c6

大家也曾相信应该有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年前的缆车事故,韩红《天亮了》的背后故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i4y1t7c6

缆车跟电梯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C:
前阵子,我那个小区的电梯(电梯是迅达的),有业主反馈是从10几楼,快递掉到1楼(还是负一楼),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我也很想知道电梯的结构是怎么设计的,好像说是有配重块,为什么还会从10几楼,快速掉下来呢?电梯后来又正常在使用中,那么缆绳是没有断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阵子,我那个小区的电梯(电梯是迅达的),有业主反馈是从10几楼,快递掉到1楼(还是负一楼),所幸没有 ...

就像钢丝绳在轮子上打滑   钢丝两头一头是配种  一头是轿厢。  电梯的电机轮在中间  电机转一边升高 另外一边就下降    电梯两边有条t型钢 类似作用就是碟刹盘,  轿厢上一边一个超速卡钳  速度超过设定值就会卡住t型钢

网友A:
https://m.toutiao.com/is/idxJGG7x/ - 电梯是如何运行的?为何全部钢丝绳断掉,电梯轿厢也不会往下掉? - 今日头条 - 今日头条   这个讲就很形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m.toutiao.com/is/idxJGG7x/ - 电梯是如何运行的?为何全部钢丝绳断掉,电梯轿厢也不会往下掉? -  ...

感谢分享

网友:
再好的设计原理也怕偷工减料

网友:
标准要求,实际生产,后期维保。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才行。
我们这边的电梯,也是经常坏。几个货梯,轿厢停靠的位置都偏离的很严重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样。也没见有人维修过。目前来回运货也就是硬上。
有时候货梯也会载人。

网友:
好几个保险装置都是机械装置,事实上根本在平时不启用,只是关键时刻管用,但是这些装置需要日常维护和检查才能确保起作用。
如果电梯维保不到位,就没人查这些装置,关键时候,这些可能很多年没用过的机械装置不能及时介入,就有可能出问题。

另外加上电梯基数很大,乘以一个很小的概率,就有发生的可能了。

电梯维保行业目前是低价竞争,物业公司倾向于付最少得费用获得最基本的服务,所以电梯维护基本做到有人被困能救出来就行了,日常维护这块几乎没人关注。

网友:
超过30层的高层20年后会怎么样,想想都怕,还不只是电梯,线路,煤气管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4年前的缆车事故,韩红《天亮了》的背后故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i4y1t7c6

那是一个秋天

风儿那么缠绵

让我想起他们

那双无助的眼

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

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

就是那个秋天

再看不到爸爸的脸

他用他的双肩

托起我重生的起点

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

不要离开不要伤害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

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

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

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了

天亮了

这是一个夜晚

天上宿星点点

我在梦里看见

我的妈妈

一个人在世上要学会坚强

你不要离开不要伤害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

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

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天亮了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

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

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他们笑了

天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前阵子,我那个小区的电梯(电梯是迅达的),有业主反馈是从10几楼,快递掉到1楼(还是负一楼),所幸没有 ...

这个是快速降落,严格来说属于电梯的保护措施,遇到异常后快速可控的降落到1楼,然后开门。

网友:
就怕是用久了,出故障不去解决,而是把报警一个个关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快速降落,严格来说属于电梯的保护措施,遇到异常后快速可控的降落到1楼,然后开门。 ...

这是出现严重故障吧?怎么会是保护措施?十几楼掉下去会出事的

网友:
牵连至少20人啊?这个是超大型电梯还是说掉落后牵扯到非电梯内的人了,

网友G:
以前公司里有个电工竟然给电梯的钢丝绳加润滑油,我亲眼看到电梯门打开后电梯轿厢往上溜,幸好没造成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公司里有个电工竟然给电梯的钢丝绳加润滑油,我亲眼看到电梯门打开后电梯轿厢往上溜,幸好没造成事故 ...

那可能不是润滑油,而是钢丝保养油。

网友H:
看了小红书上一个电梯工程师的分析
钢丝绳是12倍载荷不可能全部断开的,最大可能是配重出问题了。
钢丝绳挂在主机轮上,一头连接轿厢 另一头连着配置块,配置块重量约为轿厢最大载重量+自重。一旦配重块脱落相当于钢丝绳全断,轿厢就会自由落地的坠落。极大可能是配重块的交接件强度不够脱落了。
    电梯井上还有安全钳,安全钳受限速器控制。限速器和轿厢速度同步,一旦速度超过设定值限速器就会打开安全钳,安全钳拉住轿厢不让它继续下坠。异常情况下一般下坠1米就能拉住轿厢。
   很有可能是平时保养马虎,限速器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出现严重故障吧?怎么会是保护措施?十几楼掉下去会出事的

你看7楼怎么说的,十几楼按照通常意义说的“掉下去”会没有人员伤亡么?一般 这种情况就是其他异常,比如门检测丢失,位置检测丢失等等,电梯为了保护乘客,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匀速下降到最底层,然后开门。这个过程是可控的,降速速度比正常运行时要快,加速度相对较大,里面乘坐的人舒适感较差,但是不会有危险的。

网友:
网上说是货梯人货混用,所以里面坐了很多人。

出现电梯下滑要迅速按下所有楼层按钮,这样电梯会经过对应楼层就会提前打开卷扬机抱刹能直接停住电梯,或者减缓下坠加速的趋势。为什么要第一时间迅速按下所有楼层按钮,下坠是逐渐加速能量会越来越大刹车难度会增加,所以电梯有下坠要迅速按下。

关于安全卡钳,这个卡钳只有钢丝绳断裂时候才会起作用,如果是抱刹损坏失去作用,这个下坠是逐渐加速度的钢丝绳在配种的作用下安全卡钳不会起作用,只有钢丝绳完全泄力才会起作用。

钢丝绳拉住可以小范围上下移动的主挑钢梁,弹簧拉住主挑梁往下,挑梁落下安全卡钳卡住电梯滑轨。当钢丝绳断裂或者钢丝绳从滑落脱落出来时刻电梯厢受力主挑梁会失去钢丝绳拉力,挑梁会受到强力弹簧下拉通过连杆让安全卡钳卡住滑轨阻止电梯下坠。安全卡钳就是类似于棘轮一样的水滴形状金属轮子,两个个对着倒装,拉住挑梁的强力弹簧通过连杆让卡钳不卡住滑轨,当钢丝绳断裂弹簧就会让棘轮抱住滑轨阻止电梯下坠。这个不属于刹车属于紧急破坏型制动安全装置,刹车能力与抱刹差多了且不是稳定的,而且这个会损坏滑轨与娇厢。这个只有在电梯失速瞬间才能起作用,一旦电梯是加速下滑说明钢丝绳有一定拉力,安全卡钳不一定能起作用,电梯下坠达到一定速度后卡钳哪怕触发也很难卡住电梯,且对电梯造成永久损坏。

正常情况电梯停车是通过电梯卷扬机的抱刹停车的,只有出现钢丝绳断裂与钢丝绳从滑落脱出才会让安全卡钳起作用。钢丝绳断裂可能性很小,最大可能性是配重突然掉了,然后抱刹超负荷刹不住,或者就是抱刹出现失效。

这个是经典卷扬机,电梯就是通过这个结构进化来的所以原理差不多,这个不需要配重就靠抱刹与电机拉力硬拉。

网友I:
除了日立、奥迪斯等几个大牌外,好多电梯都是外包组装的了。前些年房地产火爆催火了电梯行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很多偷工减料的产品也被用上去了,安装完后厂家都可能已经找不到了,保养维护的质量难保证。

网友:
【淘宝】https://m.tb.cn/h.5hvEuNb?tk=EIj0W1TVoDF CZ3457 「4吨以上 重型防坠器工业防坠落夹轨器井架及施工升降机断绳安全器」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电梯轿厢滑轨上的安全卡钳其实按照功能应该叫做防坠器,就像上面链接的那个一样,有扁轨道有圆形有方的。

电梯停住靠曳引机上面的鼓刹,鼓刹是平时通过强力弹簧压住刹车轮的,当电梯运转时候就通过电磁线圈或者液压装置克服弹簧作用解除刹车作用。

【电梯限速器的构成以及工作原理是什么-哔哩哔哩】 https://b23.tv/DAFVRWz

上面还配有钢丝绳滑轮超速离心刹车装置。刹车装置就是曳引机上的抱刹还有钢丝绳滑轮超速刹车蹄,还有就是变频器电机软刹车。老提钢丝绳安全也没说说其它刹车与安全装置,钢丝绳估计是电梯最可靠的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除了日立、奥迪斯等几个大牌外,好多电梯都是外包组装的了。前些年房地产火爆催火了电梯行业,产品质量参差 ...

奥迪斯是大品牌?失禁失禁,我见过非常垃圾的电梯都是奥迪斯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迪斯是大品牌?失禁失禁,我见过非常垃圾的电梯都是奥迪斯的 ??? ...

奥的斯有独资和合资的,合资的就是挂个奥的斯牌子实际就是垃圾货。比如西子奥的斯,电梯维保的都摇头。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奥迪斯是大品牌?失禁失禁,我见过非常垃圾的电梯都是奥迪斯的 ??? ...

OTIS是全球最大电梯生产商,带防坠落保护装置的现代电梯就是OTIS的专利,原装进口的才是好东西,一般在高档写字楼和超高层建筑才用得起,普通住宅用的便宜合资货就是辣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公司里有个电工竟然给电梯的钢丝绳加润滑油,我亲眼看到电梯门打开后电梯轿厢往上溜,幸好没造成事故 ...

电梯属于特种设备,普通电工是不能检修的,瞎搞出事要坐牢。

楼主:
引用 网友J:
OTIS是全球最大电梯生产商,带防坠落保护装置的现代电梯就是OTIS的专利,原装进口的才是好东西,一般在高 ...

我东莞小区的就是otis。

我那栋楼5个电梯,基本没有完全好的,最厉害的时候,5个全坏。

所以,Otis在我的印象中,是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
电梯常用曳引机图:
与卷扬机最大区别就是为了节能降噪降低成本。曳引机功率小需要配重,卷扬机功率大拉力巨大,抗超载能力强可以直接拉起电梯。

基本结构:
电机>刹车轮与抱刹>齿轮减速机>钢丝绳驱动滑轮

左右两边的结构就是电梯的刹车,这个好就是电梯安全的保障

电梯刹车模块图片

网友:
电梯钢丝绳绕法如图:(存在钢丝绳与曳引机主动轮打滑电梯下坠的风险。卷扬机是直接卷起钢丝不会出现钢丝打滑问题)

网友:
才发现这个帖子在电子板块,吓我一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东莞小区的就是otis。

我那栋楼5个电梯,基本没有完全好的,最厉害的时候,5个全坏。

《晏子春秋·杂下之六[1]》:“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比喻环境变了,事物的性质也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了小红书上一个电梯工程师的分析
钢丝绳是12倍载荷不可能全部断开的,最大可能是配重出问题了。
钢丝绳 ...

钢丝绳也会老化的,如果长时间不换也会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东莞小区的就是otis。

我那栋楼5个电梯,基本没有完全好的,最厉害的时候,5个全坏。

可能都是用国产部件的最低端型号,大牌子的最低端产品都是贴牌还往死里压成本还不如纯国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阵子,我那个小区的电梯(电梯是迅达的),有业主反馈是从10几楼,快递掉到1楼(还是负一楼),所幸没有 ...

迅达好像还是世界第二电梯制造商呢

网友(2023-12-11):
引用 网友D:
那是一个秋天

风儿那么缠绵

缆车能不坐尽量不坐,缆车对应的都是悬崖,一旦出事故,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