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用,除了航插之外,还有那些类型插头插座比较可靠?

楼主(2023-10-20):
一个铝型材外壳,固定在车内机柜的。
有16路信号输出,原本想用6毫米的航插,但是稍微像样点的牌子就3,40一个,总共航插就要400多块钱了,可是板子成本才500多块钱,航插就显得太贵了。
杂牌的有些是很便宜,13块钱左右带插头插座,可是这次买了,下次再买就未必能买到,不同厂家的航插似乎不兼容的。

想找些便宜点的接插件,只要连接可靠就行,不需要防水考虑。

网友:
安普的,泰克的,都是车用插件的大品牌。价格多选选不同型号吧,差异挺大的,主要是市场普遍用的就便宜些,

网友:
如果不需要防水,车载专用的胶壳连接器咋样?看很多汽车线束用的是类似的。

网友:
DB插头也比较可靠

网友:
线直接印出来,买车上用的接插件

网友:
找靠谱点的线材厂就行了....车上的什么座子都有

网友:
JAE的插座,可以看看MX340系列。

网友:
乘用车车上基本很少用航插啊,就用车规的连接器啊

网友:
车载接插件,很便宜,并且可靠,amp ,molex、JAE、JST,不要国产替代品

楼主:
是放在车上的检测设备,跟车自身的电气电路没什么关系。
最后还是买了航插,先应付初版样品,因为客户这个行业多年来各种设备都习惯了用航插,方便经常拔插端子,操作会比较暴力一些。
样品暂时用航插,之后再找更合理的端子,毕竟航插比电路板还贵我是舍不得

网友:
什么样子的航插才3、40啊?看起来像是真的航空连接器的外貌吗?
我被要求的一个插座就是300左右,比你的贵了10倍,插头加上插座一套就600多了,比整机除了这个插头座的价格还高……

网友A:
就是这样子的,的确看起来就是真的航插。。。价格也是属于航插的起步价,不知道楼主的是啥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子的,的确看起来就是真的航插。。。价格也是属于航插的起步价,不知道楼主的是啥样的啊, ...

你这是航插中的法拉利,我这是五菱宏光,我都觉得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航插中的法拉利,我这是五菱宏光,我都觉得贵了

我晕,我明白了,原来不是做航空的人就把这样子的插头叫航插:)? 这种插头肯定插上后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左摇右晃,
我就说即使最差劲的镀锌的插头也得上百的,更别说镀铬甚至不锈钢材质的了,楼主如果用这种我建议还不如用DB9这类呢?

楼主:
收到后发现不能用。
威浦这个牌子比那些没名的杂牌理论上要质量好一些,十几年前也用过这个牌子。
没想到买来10几个,直径12的2个还能正常拔插,直径8的那些插头插座根本不能用,要么插到一半不进,要么使劲插进去后拔不出,我用上两钳子都无法将插座插头拔开。
开始卖家还觉得我找茬,拍了几个视频给他,才相信,同意了换货。
就算是仿的或者假货,也不应该出现这问题,卖家只能解释说可能厂家把插头或者插座其中一个改了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