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坛友,PROTEUS中怎么查看交流电的电流波形。 (

楼主(2023-10-20):
如题:没看到相关器件,网上也查不出来

网友A:
电流传感器加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传感器加示波器?

谢谢,关键是没看到电流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键是没看到电流传感器。

串电阻,测电压,连到示波器,
难道不是这样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电阻,测电压,连到示波器,
难道不是这样用的么?

谢谢,220的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