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Xilinux 的FPGA -2芯片可以使用-1速度等级的代码通用吗?

楼主(2023-10-20):
如题,-2在修改工程UPDATE 芯片型号 的情况下肯定是可以用的 ,现在想知道, 不修改程序的情况下   -2 芯片是否可以直接拿来当-1用。下载的过程中是否会提示芯片型号不匹配?    内部的资源走线 逻辑都会一致吧  会有坑吗?

前提是 不修改工程的情况下

-2 用-1的芯片可以算降维了   理论上内部一致的话 应该是可以用的
涉及到的型号 artix   和 zynq

网友A:
不会,只要你时序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只要你时序满足

但是工程中改了  型号 需要update 所有的 IP  这就很奇怪

我的理解里  同一die 里做出来的芯片, 性能好的被归类为-3  性能低的归类为-1        然后稳定性强的 归类为-I     稳定性弱的 -c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工程中改了  型号 需要update 所有的 IP  这就很奇怪

我的理解里  同一die 里做出来的芯片, 性能 ...

可能是按芯片所处的位置标号  晶片中心的-3,边角的-1。

-2降到-1,程序不动的话按10%左右过约束,一般可以保证批量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按芯片所处的位置标号  晶片中心的-3,边角的-1。

-2降到-1,程序不动的话按10%左右过约束 ...

哈哈 原来是这样归类的 ,

那之前12g SDI  用的  kintex -3的芯片 可以跑12g   -2手册上写的只能10g

那理论上 -2的芯片当-3的用 ,有一定的概率能跑到12g?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原来是这样归类的 ,

那之前12g SDI  用的  kintex -3的芯片 可以跑12g   -2手册上写的只能10g

原则上你按-3的跑是没问题的,还是一样,8%以上的过约束。不做过约束真的有可能会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