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6个脚的简易tyep_c是否可以USB通讯 ?

楼主(2023-10-20):
这种6个脚的简易tyep_c是否可以USB通讯 ?  看图为啥是CC1 CC2   而不是D+  D-呢?

为何市场上没有5V  D- D+  GND  4引出的type_c简易座子?  我感觉需求还是很多的    方便手工焊接

网友:
这种只能充电

网友:
没有通讯。。。只能供电,之前也在找,发现没找到只有简单通讯的(+,D+,D-,-)的type-C座。。。。。

网友A:
不能USB2.0通信,可惜了,CC1 CC2有什么用?接电阻识别充电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USB2.0通信,可惜了,CC1 CC2有什么用?接电阻识别充电电流吧,

PD协议用,比如协商出个20V

网友B:
出个8脚的应该挺受欢迎,加上D+和D-,正反直接短接成一个脚

网友:
楼主的PCB和SCH封装可以共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今年看12脚的价格已经下来了,以前这个简易6脚的便宜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个8脚的应该挺受欢迎,加上D+和D-,正反直接短接成一个脚

8脚成本,跟12脚的差不多,还不如直接用12脚的,

网友C:
cc信号只是用来做供电与受电识别的,没有d+d-无法支持任何快充协议包括5v2a。

如果这个头用在电源输出可以最大5v2a协议输出,如果做为受电只能支持5v500ma/1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c信号只是用来做供电与受电识别的,没有d+d-无法支持任何快充协议包括5v2a。

如果这个头用在电源输出可以 ...

请教一下,
如果要5V以上的话,必须要有D+和D-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如果要5V以上的话,必须要有D+和D-吗?

是的,主流国际标准高压快充协议就是qc与pd都需要信号线支持。连5v2a都是需要受电端通过检测充电头d+d-都短接后浮空,才会吸收5v2a功率工作,不然默认就是5v500ms/1a,不遵守规定的用电设备则直接默认5v2a。

网友A:
请问各位大神,如果只用5v500ms,cc1和cc2不接电阻,悬空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大神,如果只用5v500ms,cc1和cc2不接电阻,悬空可以吗?

ctoc线必须接电阻,不然不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主流国际标准高压快充协议就是qc与pd都需要信号线支持。连5v2a都是需要受电端通过检测充电头d+d-都 ...

好的,谢谢你。

我最近在弄一个XSP06的板子,
照着评估板画了一个,只有9V和5V可以出来,
可是淘宝买的现成的板子,5V/9V/12V/15V/20V,都可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主流国际标准高压快充协议就是qc与pd都需要信号线支持。连5v2a都是需要受电端通过检测充电头d+d-都 ...

qc不是usbc的标准,d+d-不是必须的

网友:
电动玩具用的,cc1 cc2 5.1k接地,就能从C口拿到5V,否则5V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ctoc线必须接电阻,不然不供电

请教一下,电脑的USB3.0取电 , 经type-c插头给电路板供电 , 这种可以省略cc1和cc2的电阻吧?cc1和cc2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电脑的USB3.0取电 , 经type-c插头给电路板供电 , 这种可以省略cc1和cc2的电阻吧?cc1和cc2悬空,

A口拿的可以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