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P 上跑MODBUS 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3-10-20):
我看网上都是MODBUS on TCP, 用UDP 不更方便吗

网友:
我猜:丢包后UDP不会重传,工控行业可靠性第一

网友:
UDP看似简单,实际应用上比TCP难多了,譬如两个对同一个地址的写操作[ 0, 1],间隔10ms;接收方可能收到 [ 0, 1] ,[0], [1], [ 1, 0]

网友:
UDP丢包不会重发,楼主慎用

网友:
TCP,别搞偏门的东西

UDP有什么优势呢?响应时间不确定,怎么确定是否丢包,超时的判断。

TCP:
1、大家都用,经过了验证
2、有一堆工具可以直接使用,以及类库;
3、TCP是可靠连接,如果查询请求发送后,可以快速的知道对方是否收到,最多等他多久。可以快速查询。。UDP虽然速度可以更快,但你不确定包是丢了还是从机超时。容易堵死。

网友A:
都有网线了,为啥要用modbus这种垃圾东西呢。

网友B:
udp过路由器后包的顺序可能交换。要在协议层做超时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网线了,为啥要用modbus这种垃圾东西呢。

modbus  是一种协议,或者一种交互的规范。介质是TCP而已。

即便有了以太网,数据交互肯定也是要有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dp过路由器后包的顺序可能交换。要在协议层做超时重发

不过路由器,但有交换机   主机带几个从机,想用UDP on MODBUS是因为  ,我自定协议的时候发现这个项目很适合用MODBUS,就是各种寄存器数据读写。而下位机又不想用TCP 负担有点重,RAW UDP 简洁一点
不好的话 我还是自定义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有网线了,为啥要用modbus这种垃圾东西呢。

西门子垃圾么? ABB垃圾么? 人家的接口就是 MODBUS TCP

难道人家工业上把通讯改成互联网那个JSON 格式上发下传才叫先进

我倒是看过那群秃顶程序猿叫个搞单片机的直接串口传JSON 格式命令;  连效验都不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垃圾么? ABB垃圾么? 人家的接口就是 MODBUS TCP

难道人家工业上把通讯改成互联网那个JSON 格式 ...

JSON 格式对单片机来说就是字符串,很不稳定,解析还要消耗很多内存

网友:
可用,好用,modbus是请求响应模型,UDP封包不用担心粘包,至于乱序问题,不会加个序列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垃圾么? ABB垃圾么? 人家的接口就是 MODBUS TCP

难道人家工业上把通讯改成互联网那个JSON 格式 ...

大哥,有网线,直接tcp协议上面跑json,tcp能保证数据完整性,和串口不是一个原理。
工业上大把的modbus那是历史遗留问题,但不代表就是好,科技是在进步的。网络时代没必要一定固守之前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SON 格式对单片机来说就是字符串,很不稳定,解析还要消耗很多内存

能跑的起tcp ip协议栈的系统,不差那点内存。

网友D:
哈哈哈 怎么方便怎么搞  我还在CAN上  发送 自定义 JSON协议呢  自己打包 校验,,,MODBUS数据载荷 一样塞JSON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 怎么方便怎么搞  我还在CAN上  发送 自定义 JSON协议呢  自己打包 校验,,,MODBUS数据载荷 一样塞 ...

赞同,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网线了,为啥要用modbus这种垃圾东西呢。

是的!我赞成

网友:
UDP自定义通讯就行,可以借鉴MODBUS的帧结构和命令,做成主从应答,增加重发机制。适合够用就行。

如果对可靠性要求高,TCP肯定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跑的起tcp ip协议栈的系统,不差那点内存。

单片机跑JSON太痛苦,上位机是简单,一个反序列化函数就能直接生成对象,单片机最喜欢直接一个指针扎出一个结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