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基础库物料怎么越来越少了?

楼主(2023-10-20):
今天下了个单才发现, 15欧0603, 180k 0603, 10M 0805, SRV05-4, BSS84, ADUM1201, 整整六种基础库物料找不到了

是暂时缺货还是以后都不打算上了?

网友A:
估计是使用大数据统计,这些料达不到使用频率,让更大频率的料顶上去了。

我猜的。

这对大部分人是好事,当然对个别是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使用大数据统计,这些料达不到使用频率,让更大频率的料顶上去了。

我猜的。

那得出通知啊... 前几天有个基础库变更通知, 把天微的几款LED数码管驱动IC去掉了.

网友:
我倒是希望JLC能公开基础库清单,这样就自己可以选择。不用每次下单的时候去调整。

网友B:
上次看dcdc就剩两种是基础库…

记得两年前有十多款?还能贴MPS的时候

网友:
真正热门的都没有少。基础库调整我们都会发通知的。

而且免换料费的物料反而在增加。 对应热度有不是太热的,有一部分转为优先库(这种料不在机器上,需要临时上飞达,换料费由嘉立创SMT补贴或者有一部分供应商来补贴,但是需要有一点损耗) 经过一次缺货大周期,有一些物料的热度已经变了。

网友:
后面嘉立创SMT 看看能否说服一些器件供应商来做换料费补贴。 特别是一些国产的厂家还是愿意干的,把这些纳入到优先库,免换料费,加一点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上次看dcdc就剩两种是基础库…

记得两年前有十多款?还能贴MPS的时候

确认了下没错,之前至少有
TPS5430DDAR_[C9864]
TPS54331DR_[C9865]
TPS61040DBVRG4_[C7722]
MP1482DS_[C14867]
MP1584EN-LF-Z_[C15051]
MP2303ADN-LF-Z_[C18876]
MP2359DJ-LF-Z_[C14259]
MP2451DT-LF-Z_[C14123]
XL1509-5.0E1_[C61063]
XL1509-ADJE1_[C74192]
LM2576SX-5.0_[C34465]
LM2596SX-5.0_NOPB_[C10002]
MC33063ADR2G_[C7296]
MC34063ADR2G_[C32078]

现在剩
TPS5430DDAR_[C9864]
XL1509-5.0E1_[C61063]

5转3.3只能用扩展库,MPS当时用的人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了下没错,之前至少有
TPS5430DDAR_[C9864]
TPS54331DR_[C9865]

MPS据说是和JLC打官司所以全部下线了?

感觉应该上一些RT8008/SY8008/SY8009/SY8088之类的6脚5V->3.3V DCDC, 国产型号很多, 而且大部分管脚都是兼容的.

楼主:
JLC没人搭理? 再补充一下, 今天下单发现又少了TP4054和BAT54C, 怎么搞的? 基础库还能不能放心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LC没人搭理? 再补充一下, 今天下单发现又少了TP4054和BAT54C, 怎么搞的? 基础库还能不能放心用了? ...

减少很快的,画板的时候SRV05-4还在,第二天就就是扩展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LC没人搭理? 再补充一下, 今天下单发现又少了TP4054和BAT54C, 怎么搞的? 基础库还能不能放心用了? ...

这样返单体验就差了,画板时向基础库靠拢,返单时不见了

网友:
韭菜长得油绿油绿的,再不割就老了

网友C:
免换料费与基础库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免换料费与基础库的有什么区别?

就因为免换料费才用基础库

网友:
TP4054和BAT54C   这种常规料大家使用率很高,变扩展库是什么标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JLC没人搭理? 再补充一下, 今天下单发现又少了TP4054和BAT54C, 怎么搞的? 基础库还能不能放心用了? ...

上面都说了好几次, TP4054-42-SOT25R   编号:C32574   这个料就是免换料费的。

基础库:  物料在机器上,不算损耗与换料费。
优先合作料:物料不在机器上,算一点损耗(需要单独取货,没有损耗抛料的就麻烦,本来是想算嘉立创损耗但是发现财务流程与系统流程很难走,出库与入库数量要一致),免换料费, 换料费由厂家或者嘉立创承担,嘉立创承担就是为了保障免换料费能比较好的持续。  基础库的损耗是通过盘点来来解决,反正都是机器上。

当一个物料使用次数很低了,肯定会移出,还有一些都停产了。   其实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标准型上线了,标准型订单没有基础库概念,用标准型的也多了。

而且嘉立创SMT在想办法与其他供应商合作,免换料费的物料会增加。  上次基础库变更是发了通知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2448-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5424-1-1.html

网友F:
有没有一种可能,换料费也是一个收入大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一种可能,换料费也是一个收入大头。

我一个板子  贴片才 30个 ,大概200多, 其中100 快是换料费

主要是自己懒得焊接了。 就咬牙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一个板子  贴片才 30个 ,大概200多, 其中100 快是换料费

主要是自己懒得焊接了。 就咬牙忍 ...

现在的人工成本太高了,这个东西始终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嘉立创SMT也想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一种可能,换料费也是一个收入大头。

应该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一个板子  贴片才 30个 ,大概200多, 其中100 快是换料费

主要是自己懒得焊接了。 就咬牙忍 ...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板子,先在线上贴了100片,最后算了平均成本130块钱一块板子,当然这里面元器件零售溢价高。然后第二批我线下贴,多数商城买,差价大的找代理,找贴片厂只收了个上机费500(最少收费),平均一个板子贴片花了5块钱,单个成本总共54,比线上少了一大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板子,先在线上贴了100片,最后算了平均成本130块钱一块板子,当然这里面元器件零售溢 ...

这里到底贴片费少了的多 还是元器件少的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人工成本太高了,这个东西始终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嘉立创SMT也想降低。 ...

有没有可能,研发一种成本很低的零件固定部件,客户自己将零件放到该部件里面,然后发给嘉立创。

嘉立创收到后,可以立即插入smt设备里面,大幅节省人工?

相当于客户自己动手换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因为免换料费才用基础库

你没弄明白我的问题。我大致弄清楚了,基础库对应的是经济性SMT,免换料费的物料对应的是标准型SMT。起点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研发一种成本很低的零件固定部件,客户自己将零件放到该部件里面,然后发给嘉立创。

嘉立创 ...

飞达是何等精密的东西。 不太可能适配这种。而且邮寄也是个头疼的事。

我们只期望用户别抓一把散装料寄过来就谢天谢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都说了好几次, TP4054-42-SOT25R   编号:C32574   这个料就是免换料费的。

基础库:  物料在机 ...

经济型能用吗? 用不了的话等于没说啊

网友:
自从把烤炉改造成回流焊炉以后,现在都是做钢网自己刷自己烤。自己放放速度很快的。
现在已经在工人当中培养出几个人肉贴片机出来了。小姑娘眼睛好,手脚快。基本上实验板一天全搞定。而且自己搞可以发现一些设计中没想到的问题。避免问题带到批量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弄明白我的问题。我大致弄清楚了,基础库对应的是经济性SMT,免换料费的物料对应的是标准型SMT。起点 ...

标准型SMT任何一个型号料都要收费,没有免换料费的说法。

网友G:
标准SMT 的  收费的 计算方式是 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标准SMT 的  收费的 计算方式是 怎么样的?

总之很贵就是了...
打2块我基本只贴基础库和私有库, 扩展库20元换料费太狠

打10块20块的话, 我就找焊接厂全包了, 算下来比JLC标准SMT又便宜又快, 也省得发回来我还得自己补焊了.

所以这个标准SMT真没太大意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标准SMT 的  收费的 计算方式是 怎么样的?

标准型是8元,而且可以备库存,只要5元/种,标准型最多就2台机连线,而经济型是8台机连线!
经济型其实可以通过备料的方式,换料费是大幅度下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标准型是8元,而且可以备库存,只要5元/种,标准型最多就2台机连线,而经济型是8台机连线!
经济型其实可 ...

不管标准型还是经济型,单一元件总用量或者总价值超过多少,免换料费不是更好么?

网友:
在这样搞下去都成了22楼那种状况了,打样和小批量试产在jlc这里做,批量立马转走。 就成了恶性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标准型是8元,而且可以备库存,只要5元/种,标准型最多就2台机连线,而经济型是8台机连线!
经济型其实可 ...

私有库么? 整盘买然后换料费20-15? 没太大意义吧, 一盘器件四五千个, 我这辈子都用不了这么多, 再说很多器件比如MCU, ADC之类一块板上只需要用一两个, 整盘器件你送300元换料费券明显也不够用吧

感觉也就个别比较通用, 用量又大的器件备私有库才有点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有库么? 整盘买然后换料费20-15? 没太大意义吧, 一盘器件四五千个, 我这辈子都用不了这么多, 再说很多 ...

感觉也就个别比较通用, 用量又大的器件备私有库才有点用.

比如说 特殊型号的mos管, 别人很少用。 你却用的很多,然后你自己备私有库,那样是不错的。

不然如果 是mcu这种,一般board 就用1个。  一盘 2500 个,  补贴300元换料费确实没用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有库么? 整盘买然后换料费20-15? 没太大意义吧, 一盘器件四五千个, 我这辈子都用不了这么多, 再说很多 ...

送你一张300元的保时捷代金券, 记得用,下个月就过期了

网友I:
基础库不要动,那是大家设计的锚点,也是吸引大家来嘉立创的根源。

我早说过嘉立创要上市就会忘记初心,这里我再赌一下,上市成功日就是嘉立创走下坡路时。

楼主:
看了一下免换料费列表, 倒是说了经济型能用,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门槛? 有没有哪位试过的?

以及这物料品类怎么感觉和基础库很大程度是重合的啊? 大家看看

难道JLC打算逐步取消基础库?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基础库不要动,那是大家设计的锚点,也是吸引大家来嘉立创的根源。

我早说过嘉立创要上市就会忘记初心,这 ...

说得对,基础库本来已经寥寥无几了,不动、不折腾基础库,很多人就会按着基础库来设计了,慢慢的基础库就会越来越多人用,大大增加客户的粘性。

网友K:
看了大家的评论我才发现我有点铺张浪费了,我居然从来没有在乎过pcb贴片的价格......可能是太懒了吧,实在不想自己焊,有什么我就用什么,管他什么标准或者基础,最后实在没有的期间才不贴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说得对,基础库本来已经寥寥无几了,不动、不折腾基础库,很多人就会按着基础库来设计了,慢慢的基础库就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5424-1-1.html
市场是边的,位置有限,肯定要调整。 都不用了,肯定要踢出去。

而且有的厂家都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大家的评论我才发现我有点铺张浪费了,我居然从来没有在乎过pcb贴片的价格......可能是太懒了吧,实在不 ...

可能你做的东西都是利润比较高的, 成本两百卖三千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做的东西都是利润比较高的, 成本两百卖三千这种?

如果没有选择基础库,可以点击替换,换个名字搜索一下,比如47Ω,换成47R可能就有了。可能这个扩展库才是嘉立创上市的保证。民族企业要支持。

网友L:
刚下单的时候发现 S9015 居然也成了扩展库了。之前S9014定成扩展库,我改用S9013。如果S9015成了冷门的,那么大家一般用哪个来替代呢?

网友:
好吧,我刚发现,S9012在基础库里是有的,看来下次设计图纸的时候要改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刚下单的时候发现 S9015 居然也成了扩展库了。之前S9014定成扩展库,我改用S9013。如果S9015成了冷门的,那 ...

8550还在吧,总得留个pnp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8550还在吧,总得留个pnp管么

S9012就是pnp管。

很久不用8050和8550,我把这俩给忘记了,查了一下,S8550在基础库里是有的。

网友M:
基础裤里一种eeprom都没有了,难道大家都不用eeprom了?现在基础库已经名存实亡了,连阻容件都删减掉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基础裤里一种eeprom都没有了,难道大家都不用eeprom了?现在基础库已经名存实亡了,连阻容件都删减掉了很多 ...

25q128还在
24c02不在了

网友:
现在自费做板子,好焊的器件都删减掉不让smt贴了,基础库器件越来越少,扩展库一个器件20,回来动几下烙铁就省一二百,够喝场小酒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q128还在
24c02不在了

25q128不是nor flash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