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多路开关测电容,求推挤切换方案

楼主(2023-10-20):
想用LCR加上多路开关测电容.大约40多个电容,  多路开关要怎么做? 用继电器切换吗?还是用模拟开关? 怎么设计切换通道?

网友A:
要快速交差完成工作,那个完美的KPI,就继电器,这个翻车指数接近0;

要B格高,提高模电水平,而且有公司大把时间摸鱼,就用模拟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快速交差完成工作,那个完美的KPI,就继电器,这个翻车指数接近0;

要B格高,提高模电水平,而且有公司 ...

外面的工厂用来测试的也是用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