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PCB+SMT的一些小疑问

楼主(2023-10-20):
生产情况:嘉立创生产的PCB+SMT,产量50片,4层板,标准型生产,邮寄物料11种。

收货情况:到货后例行检查——1片的type-c接口出现了虚焊,1片主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联系客服的解决方案:
1.type-c接口虚焊的,重贴一下type-c——————这个没啥,重贴就好
2.另外一块只能去做焊点检查,检查没问题就是我自己的问题,让我自己检查线路之类的——————我就有点疑惑了??

关于主芯片无法正常工作的这片,我有以下疑问,问问论坛朋友们,烦请解惑

问题1:如果说我50片都不能正常用,那肯定是我图纸问题,但50片就1片出问题,难道不是嘉立创生产问题么?还是说这个属于我自己的问题

问题2:按照客服的意思,寄回后,嘉立创X光检查一下焊点,如果焊点没问题了,还是无法工作的话,就需要我自己排查问题?行业内都是需要我自己排查嘛?

问题3:我方在确认图纸、元器件无问题的情况下,小批量量产50块,嘉立创只负责PCB+SMT,最后我收到货50片,其中坏的就要我自己负责检测维修嘛?

问题4:上述我提出的“问题3”中,如果确认是嘉立创的问题,那嘉立创官方回复“他们只负责PCB生产和在嘉立创买的元器件费用”(这个忘了是在论坛哪里看到了,肯定是嘉立创工作人员回复的,好像是diyjack这个id?),那意思就是——不管怎样,我邮寄的元器件贴坏了,也是我自己自负盈亏?

问题5:按照我朴素的想法“我提供图纸,元器件,你PCB+SMT,生产50片,假如50片都不能用,那肯定是我自己图纸设计的问题,但是50片就1片无法工作”,那我肯定觉得百分百是厂家的问题咯?这种情况难道不是直接重贴或者重新生产一片?

问题6:除了嘉立创,还有啥比较好的,愿意接小单的,口碑好点的厂子啊?说实话,我也是别人推荐来JLC的,也可能一次50片的单子太小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人,好想@diyjack

网友:
主芯片是邮寄的? 那如何证明贴片前原本不是坏的

网友A:
每个客户有一个群,群里可以找到我。  对于你这个问题,做生产的确认很难,我们压根就没有能力去验证,客户找到了问题,找我们返修或者赔偿都是可以的。   就你这个问题,我也好想知道别的工厂是怎么做的,他们能保障100% 都好,上次我发了一个贴都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良率。

网友:
如果你通过拍照或者肉眼无法找出PCB和SMT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你找任何贴片厂或代工厂也基本无解,因为板子的设计你最熟悉,别人根本无法帮你查找或者排除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了解的这个行业,应该要自己检查维修。。

PCB好像会对良品率负责,但SMT好像并不会对良品率负责。

50片有一片有问题,其实你也不能确定那1片一定是SMT的问题,芯片、器件也是有可能性的。
还有就是SMT的良品率又和封装设计与选型有关。。。目前我没见到过SMT可以保证使用层面的良品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客户有一个群,群里可以找到我。  对于你这个问题,做生产的确认很难,我们压根就没有能力去验证,客户 ...

我群里@谁?

网友:
有主管的。或者里面的SMT业务员。

网友:
我在嘉立创和外面都有smt,我都是自己手工维修,每次小批量几乎都有1-2%不良,有的smt连锡,有的PCB本身缺陷,有的插件不良,有的方向偶尔焊接错误,有的确实芯片问题。感觉这个没法保证百分百没问题。一般smt厂目检没问题,几乎也就算了。你让他们维修有时候不太现实。只要没出现大问题我几乎不找smt厂家。

网友:
1. 对于50片出现1片 usb座子虚焊,是常见的,可以试试改进封装,要求提供AOI记录提升良率。

2. 对于MCU无法工作,要工程师自己检查出根本原因,比如放大镜再次目检,手工换MCU测试,找到是ESD损坏,芯片翻新,PCB过孔不通,外围器件电阻晶振虚焊等原因后进行改进。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自己找原因吧

网友:
肉眼可辨的问题可以归到SMT,其他没辙,都是自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