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个可以赚钱的点子,可行性非常高。

楼主(2023-10-20):
记得以前论坛搞过一批冰箱压缩机改的气泵,那个气泵没做油水分离。没有润滑油观察口。没有气灌。所以缺陷还是很多。
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也是用的冰箱压缩机。解决了上面的所有问题。价格在500块钱左右。基本上听不到声音。但是现在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点子。

首先我想用空调压缩机,最后百度发现,已经有人实贱过。无法解决润滑和散热问题,因为没有流动的冷媒。电机温度超高。

但是,压缩机不只有转子的。他有还有涡旋的。他没有磨损件。找到涡旋压缩机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它的缺点是价格贵,功率过大。因为使用涡旋机的都是中央空调。所以这个也搁置。

最后最后来了解决方案。拆车的电动汽车压缩机,我查过他的制冷量。大概相当于1.5匹空调。由此推算得出它的打气速度相当于冰箱压缩机的四倍。我现在有一台300w的冰箱压缩机。他的打气速度大概要两分钟。10升0.8mp....换上新能源汽车压缩机。看能不能缩到40秒。然后他的体积非常小。重量轻。拆机价格便宜。所以我来总结一下。

市面上出现一款,比普通700w活塞机轻一半。
完全静音。无油,因为是涡旋,他没有磨损件,不生润滑油,猜测。可以打高压。甚至到2.2mp. .    打气速度快。主要是市面上现在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设备。要是有人能造出来。自己一个人吃,绝对能赚钱。比如医疗。牙科。做模型的。发烧友。说的我都想自己做一台。

最后我想了一下。可能成本最高的是电源问题。因为是用的直流压缩机。电源成本可能是最高的。但是如果做板。也高不到哪里去。

下面图片是已有设备的样品。冰箱压缩机改。

楼主:
我自己有一台另外的。用了一年多了,非常好用。经常打包装充气袋。吹一下灰。吸锡器。气动打包。非常非常实用。

网友A:
这个最大气压能打到多少

网友B:
存在无油的涡旋压缩机,但大多是有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大气压能打到多少

平时都是设定0.8自动停机。看冰箱工作压力最高1.6都可以。如果是汽车电动空压机的话,最高工作压力去到五点几,四点几。这只是一个设想,没有实际测试过。

楼主:
最大气压没什么意义吧?很多设备都是在1.0以下。额定

网友C:
新能源车,乘用车的空调压缩机1-2kw好像都有。

有96VDC平台,如五菱宏光,估计更小功率。
还有400V,800V平台。

可以考虑市电的半波整流滤波或者调压器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在无油的涡旋压缩机,但大多是有油的。

能买到的成品一般都在4kw以上。并且没见到小型化的。因为它的动静盘之间没有磨损。我想如果不加注润滑油是不是也算是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能源车,乘用车的空调压缩机1-2kw好像都有。

有96VDC平台,如五菱宏光,估计更小功率。

是的,我想买一个回来自己改。但这只是一个设想。偏偏我又想买成品。
还有一个地方没有验证。自己搞的电源驱动压缩机转动。不知道他的噪音大不大,因为找不到这种测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能源车,乘用车的空调压缩机1-2kw好像都有。

有96VDC平台,如五菱宏光,估计更小功率。

我看过电机拆机。简单的半波整流或者是调压器的话,电源纹波太大,会不会容易坏。因为里面控制还挺复杂的,看起来好像是无刷直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能源车,乘用车的空调压缩机1-2kw好像都有。

有96VDC平台,如五菱宏光,估计更小功率。

我见过220V的交流电机,改24V的变频控制。不知道那是什么原理,确定不是升压220。

不是百分之百肯定。但我肯定有一种直流电机。拆掉控制板以后,换一个另外的变频板上去。可以实现低压驱动。并且可以调速。这方面我就不太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大气压能打到多少

你是想做一个50公斤的超高压打气筒吗。我之前玩那个不可描述的东西的时候想过。打气的时候就骂娘。累死。电动都不敢想。因为手动的都有二三百。

网友:
新能源车的设备,只是高压直流供电而已。

甚至于很多低端的只是96vdc平台。

玩玩无所谓

要不就用12V铅酸电池串联,那就真的够了。

网友:
以前玩过车用压缩泵,噪音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这个虽然好用,但是成本也不便宜适合一些专业人士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买到的成品一般都在4kw以上。并且没见到小型化的。因为它的动静盘之间没有磨损。我想如果不加注润滑油 ...

4KW过份了,无论是体积还是功率还是成本。
正经的二百多块的8L无油空压机已经很好了,噪声比抽油烟机还小,
放储藏间一关门几乎不剩什么声音,夜里运行完全没问题,占用空间与台式电脑机箱没什么区别。

说实话虽然存在无油涡旋的设计和研究,但是我并不认可这种,想要效果好,就要间隙小,这东西涡盘不是滚动接触的,是滑动关系。
你可以说,在径向和两个端面都保留一个超小的间隙,是,可以,但这个涡盘已经是不方便加工的形状,如果还要求高精度加工,成本必然爆炸。
这个公差配合在现实中是做不了多完美的,所以它必然设计成有一定的接触和磨损,并将希望寄托在磨损后保留一个尽可能小的间隙。
油在这里并不只是润滑,油还有填补间隙的密封作用。油虽然是流体,但在微小尺度上,它有维持油膜的能力,这个油膜有一定的厚度。
这种泵最大的问题在涡盘的端面的外圆上,这里线速度最高。至少,在结构形式上这两个端面我认为根本就不适合无油运行。

而普通的气泵只是圆的活塞在气缸里运行,简单廉价可靠,还容易维修更换耗材,耗材也就是个聚四氟的皮碗环片而已。

网友D:
楼主能发一下这款的链接之类的吗“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也是用的冰箱压缩机。解决了上面的所有问题。价格在500块钱左右。基本上听不到声音”,想买一台

网友E:
转速最低1000,供电有300伏的。接口CANH,CANL通讯不知道谁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速最低1000,供电有300伏的。接口CANH,CANL通讯不知道谁可以搞定

是的 就这玩艺儿。可以说应该是商用能便宜买到最佳性能的小型化空压机了。有三种通迅模式。CAN和LIN.还有个什么忘了。我想的是不用型究协议(也拿不到协议)。是不是加个什么电阻或者发送个什么固定数据就能导通调速。只需要他以一个定速运行就行了。 里面就是一个无刷变频板。还是很高端的。甚至拆除原控制系统。引出上面的三相线直接驱动。可惜上千W的直驱动也不是便宜货。可能贵过电机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W过份了,无论是体积还是功率还是成本。
正经的二百多块的8L无油空压机已经很好了,噪声比抽油烟机还小 ...

普通机器声音太大,店面使用开着影响谈话。没有设备间。这个还是挺合适的。就像你买手机。3000以上的手机你实际用得上那个性能吗。根本用不了。但我就是想买个那个。就是喜欢那个性能好的快感。同理钓鱼佬一年几千块的钓具。他有那么多鱼吃吗。没有。就是喜欢那个感觉。

扭螺丝的二千一把的电动螺丝刀有必要吗。我就是喜欢那个感觉。

再说满足,无刷,变频,小型化,超低噪音,高效率。DIY成本看起来还不高的情况下真的可以玩。主要是市面上没有同类型的竟品。在不算太小众的市场还是有很大的使用人群。毕竟个人DIY品淘宝上销量也不错了。这不是月入过万或几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发一下这款的链接之类的吗“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也是用的冰箱压缩机。解决了上面的所有问题。价格在50 ...

随便搜,冰箱压缩机改气泵。现在已经实现 1. 增加视油窗,防止缺油损坏   2.改成重锤启动,已经可以随时重复启动 3.可选不同容量气罐。压力更稳和持久 4.到压自停不会有卸压声音 5.停积比活塞式稍小,但更重 6.温度比普通的低。连续用一二个小时摸上去没什么温度(但是网上很多资料都说温度高,我也没搞懂)。7.最重要的。可以自己加合适的箱子装起来。可以更美观 8.可以增加油水分离和过滤,还可以增加无声的卸压电磁阀,最高可以打12公斤(1.2MP),当然最后一点要加钱。多了二三百。

这个贴子就是闲话用电动汽车压缩机打40公斤。市面上没见到这个设备。算特种设备了吧。特种行业上万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发一下这款的链接之类的吗“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也是用的冰箱压缩机。解决了上面的所有问题。价格在50 ...

刚搜了一下确实还不太好选。你看那两张引用图片上有商家信息。我不是商家哈,不负任何责任。 我用的是那个G峰的。用一年多了。我现在并不喜欢DIY。就喜欢买成品。还有一张图上的我没用过,只是他做得比较靓。所以放上来参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搜了一下确实还不太好选。你看那两张引用图片上有商家信息。我不是商家哈,不负任何责任。 我用的是那 ...

我看了两遍这个帖子,没有明白怎样赚钱(具体的商业模式?)。
如果可以赚钱,我个人可以投点钱试试,投入最好在几万元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两遍这个帖子,没有明白怎样赚钱(具体的商业模式?)。
如果可以赚钱,我个人可以投点钱试试,投 ...

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路,配件都能比较便宜的买到。像电脑组装一样。   这个东西市面上没有。算是独家产品。有兴趣的可以免费拿去用。有产品了叫我来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两遍这个帖子,没有明白怎样赚钱(具体的商业模式?)。
如果可以赚钱,我个人可以投点钱试试,投 ...

就是做出来这个设备来卖。因为市面上没有这样的设备。使用汽车拆机的变频涡旋压缩机。达到超高压,超静音,超性能的目的。

楼主:
并且就算是进口设备也没有见到这种设备。全新也只要一千二三的压缩机。配上其它配件成本可以控制在2000元。大批量生产也是可行的。这么好的性能卖4000.5000都行吧。他值这个价。个人做有可能赚钱。

楼主:
有人牵头的话我愿意投不超过3W。在我设想。1.开好孔的外壳(零售的0.9MM电控箱)  70元还包邮   2.汽车压缩机(选输入电压在180到275V直流的)这个有成品 不用定制,参考全新的大牌价格零售1300    3.高压气管和分离器品牌的空压机接头零售成品在150元内(都是大牌配件)4.过滤和油水分离,电磁阀,不同大小的气罐200元内。5.驱动电源和电控部分未知,因为实现高级功能,例用转数调控,压力控制这些需要技术支持。6.涡旋的润滑,这个应该不难,市面上那么多涡旋压缩机加油就行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人牵头的话我愿意投不超过3W。在我设想。1.开好孔的外壳(零售的0.9MM电控箱)  70元还包邮   2.汽车压缩 ...

我是做实验室自动化设备的。加我一三九-2328670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做实验室自动化设备的。加我一三九-23286705

只是一个设想 就不私聊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希望更多有兴趣的人看到。想成事的话还很远。首先一个电控部分的精通。还要一个压缩机设计的精通。还有一个工厂组装线的精通。还有一个零件选型。解决了这些所有,并做出实验机。并且验证了各种参数使用寿命。维保难易度后才能上市销售。不然不做验证可能要赔死。   最最主要的是搭原型机出来验证各种工况下的寿命后才好定价 。或有没有价值。

甚至这种东西能做好验证并且比较独特,只有出口才能赚钱。内销估计只能养活几个人。手工。

楼主:
制冷型压缩机改的小型空压机,虽然降低了工况(常用工作压力在1MP以下),但是混入了空气,要换合适的不易挥发的油。粘度,压缩机的温升适用什么油。长期才能看出来。

网友A:
这个有气流量什么的参数吗? 要是大批量做 压缩机的货源也是问题啊

网友A:
你觉得最终出来的产品和这个对比 有优势吗?
https://m.vevor.com.au/air-compr ... 4nmjORoCh4wQAvD_BwE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最终出来的产品和这个对比 有优势吗?
https://m.vevor.com.au/air-compressors-c_10039/ultra-quiet ...

这种噪音与压缩机完全没有可比性,太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噪音与压缩机完全没有可比性,太吵了

多谢 除了噪音之外呢?

网友G:
串羊肉串的用的是什么空压机?完全没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气流量什么的参数吗? 要是大批量做 压缩机的货源也是问题啊

个人DIY肯定就用二手的。大批量做,全新的,大厂的。也就1200块钱。还是零售。带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羊肉串的用的是什么空压机?完全没声音

核心应该是冰箱压缩机。其实有个瑞士还是什么进口的。jukair.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名字.就是用的冰箱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 除了噪音之外呢?

寿命更长。冰箱压缩机十几年寿命吧。更不用说用在汽车上的变频空压机

网友:
压力设备的钱不好赚的

楼主:
只是个人觉得有点疑惑,举个例子。常用的电动螺丝刀,二十多的拼多多款,能转   一百多的大有,电池耐用些做工好些力度大些   三百的博士,力度更大,带多种螺丝模式 然后还有个松下的EZ7420 2010年就发售了。现在售价1600的样子。前段日子我自己买了个,又给我师傅送了一个。
       空压级排除工业用途,实际也是个小众市场。可是小众市场才能赚钱吧。不需要太多人就可以做起来。如果能有百分百的产品力,卖到松下的二分之一也是不错的。  市面上空压机技术也没有太大发展。应该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最有技术含量的涡旋盘已经通过压缩机厂搞定了。其它只是拼装。    使用定位就是医院,个人发烧友,还有像我这种半实用半抚摸党。
       松下EZ7420 卖了13年了,现在市场上还找不出能超越他使用体验的,只是多了个电子扭力自停功能。博世有,但根本不好用。
我上面说的那种空压机就是市面上没有的,最起码短期内没有竟品。虽然抄起来容易。但是小众市场别人抄的动力也不大吧。除非特别赚钱。但如果特别赚钱也能先赚一波啊。又不需要太重的资产。只是采购组装。可能需要做的就是外观设计,或者是电机算法优化。比如转速自动控制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