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能论坛求一个屏的资料 10.1

楼主(2023-10-21):
如图,是个学习机拆下来的,有PDF最好   我拿来改成便携式屏

网友:
这种,估计只有找厂家要比较好。

网友A:
mipi的屏幕必须有对应的初始化代码才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pi的屏幕必须有对应的初始化代码才能亮

还有一个底板,找到这个MT6580A的资料应该可以查电路得到接口信息,

网友:
初始化代码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 定义有板子也可以测量的。 只是要花时间。

网友:
我还有两台很拉的安卓广告机好像十四五寸,是否比这更好改?有没有坛友想要出邮费则送

网友:
mipi31P的引脚定义是通用的,不会有厂家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