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磨,碳刷换了,调速器换了,还是启动无力碳刷冒火花

楼主(2023-10-22):
有6个档位的190瓦小电磨,启动无力,1,2档要手转动一下才能启动,转起来后碳刷火花严重,感觉也没力。
碳刷换过,调速器也换过,转子换向器上的铜片也挺干净无明显磨损。
看着挺简单的东西,就是没法正常工作

楼主:
找了细砂纸将换向器打磨了一次,暂时1,2档能启动了,火花还有,但是小了些。

网友:
用酒精清洗一下换向器。

网友:
转子绕组有没有某槽短路?,换向器有没有磨损? 需要重新车削校准同心度

楼主:
应该只是换向器有些脏,并没磨损凹槽,没有无水酒精,只用细砂纸认真打磨了下。暂时感觉可以了,转起来平稳,碳刷里有轻微火花应该是正常现象。

网友:
如果有异常发热那么绕组就很可能有短路了

网友:
你有没有看是不是都已经磨损的像这样了。。。

网友:
成色不错,可惜定子线圈烧毁了。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个博世电钻的电机,也是转速很慢,碳刷冒烟冒火花。测了线圈阻值排除短路,然后就是拿碳氢清洗剂刷换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