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一批ZD的NOR,翻车了……

楼主(2023-10-23):
RT,有一批板子选型时用了ZD的NOR flash(便宜一些),前几天送来一批不开机的板子,测了一天发现flash无论如何都不正常,可以读写,但是读出来几乎全FF,几个字节是FD,FE,FB之类有一两个bit=0。各种指令都试过了,都可以用,就是读数据异常。换别家的就OK了。

今天得知客户那边出现批量黑屏,退货。这车翻的太扯淡了,无语至极。好在量不大,几十台 这要是几十K的量,公司直接破产了。   果然小厂fabless的存储之类的要慎重考虑。

晕倒,查了下这批板子做了125PCS

网友:
是BGA封装吗,那换芯片够喝一壶的。    我有一个存储的项目用的三星EMMC.

网友A:
zd是啥, zetta? 当时为啥选它, 便宜吗

网友B:
是这个厂家的新样品吗?
有没有问过 是不是时序不兼容,
有些时候不得不说别人的月亮要圆一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zd是啥, zetta? 当时为啥选它, 便宜吗

便宜一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厂家的新样品吗?
有没有问过 是不是时序不兼容,
有些时候不得不说别人的月亮要圆一些啊, ...

开始半年好好的,然后。。boom。。

网友C:
用过沁恒的CH579单片机,开始好好的,后来莫名其妙FLASH有坏区。
好在只是个人做几个板玩一玩,没想到FLASH居然会有这问题。

网友:
这是翻车严重呀,吃过一次便宜国产充电芯片的亏,一批40K板子,全换充电芯片,光人工,都可以买两批了。

网友D:
同一批次的芯片吗
有时候,不同批次时序稍有差别
程序刚好在临界点上面........................

网友:
很多国产芯片的指标都是按最大值标的,并且还有虚标,而国外芯片都是按典型值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过沁恒的CH579单片机,开始好好的,后来莫名其妙FLASH有坏区。
好在只是个人做几个板玩一玩,没想到FLASH ...

用了小几千CH579了,没见过有FLASH损坏的啊,你程序里有写FLASH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了小几千CH579了,没见过有FLASH损坏的啊,你程序里有写FLASH吗?

只能说运气不好吧,我是BOOTLOADER跳转到应用程序,正常应用程序里面并没有写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了小几千CH579了,没见过有FLASH损坏的啊,你程序里有写FLASH吗?

我用ch552也有丢程序的,但我的程序有写flash, 芯片没坏,重新下载就好了,没解决

网友:
澜智 spiflash?有个产品在用这个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时钟在临界点?

网友: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也可能是驱动问题,比如初始化上电复位时序,读写过程延时配置;
有碰到W25Q不同批次,不能烧写,后来把驱动中的延时0改为1,就OK了;原驱动读写延时都是0。

网友F:
国产flash还有很长路要走,目前是个机会。

网友:
加大延时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国产flash还有很长路要走,目前是个机会。

GD的似乎还行? 不考虑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一批次的芯片吗
有时候,不同批次时序稍有差别
程序刚好在临界点上面........................ ...

不光是总线时序,还有单片机rc复位电路也可能工作在临界点,一开始一段时间复位功能好好的。当时间久了芯片的内部rc相关模拟电路或者外部rc电容发生参数稍微改变。或者工作环境温度发生改变造成参数细微变化就复位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GD的似乎还行? 不考虑价格

以前Nandflash时,软件适配一大坨的问题。好不容易nand技术稳定了,现在主控芯片原厂又对个别flash型号挑三拣四,最后是干脆不推荐用。

网友:
ZD25Q16的我用了有2000没问题啊.GD 华邦的也用的比较多,没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半年好好的,然后。。boom。。

ZD25Q16的我用了有2000没问题啊.GD 华邦的也用的比较多,没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Nandflash时,软件适配一大坨的问题。好不容易nand技术稳定了,现在主控芯片原厂又对个别flash型号挑 ...

现在emmc大碗又便宜,或者spinand

网友:
搭车请问一下大神有没有用FPGA点过eDP1.4(8.1Gpbs)接口的屏?我们项目中有用到,但不用想官方的IP,又贵又臃肿

网友:
渠道很关键啊
找正规代理买,有证据可以索赔和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