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没做V割拼板,本想省点工夫,结果失算了V割费

楼主(2023-10-23):
自从需要用SMT,就没有用过V割拼板了,因为一开始SMT只能邮票孔拼板,现在有了标准版SMT支持V割拼板,盘算着加点钱用标准SMT改回V割拼板,先打样5片看一下V割尺寸,咔!多了100元V割费,小板是1.1CMX3CM,我印象中是两边都小于一个值才会加V割费,今天跟客服确认是任意一边小于1.5CM就要加V割费,这样费用就高出邮票孔拼板很多了,失算,失算!无缘标准型SMT了!

网友A:
单边小于1.5要收,如果两边小于则收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边小于1.5要收,如果两边小于则收的更多

很多USB的板子单边要小于1.5CM了,要是能再放宽点就好了,只有一个方向V割或使用标准SMT服务减免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哈哈,由于小于1.5cm不给SMT,为了做小板子并且能SMT,我把板子设计成了钥匙形状,然后回来自己从钥匙和柄连接处掰断,然后大的柄部分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由于小于1.5cm不给SMT,为了做小板子并且能SMT,我把板子设计成了钥匙形状,然后回来自己从钥匙和柄 ...

有时确实需要为规则定制板子

网友C:
这个政策其实挺不友好的。现在很多板子都小于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政策其实挺不友好的。现在很多板子都小于1.5的。

这还是上古时代双面板为主的规则,现在JLC都干到30多层了,零件也越来越小,确实可以与时俱进,”友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