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脉冲输出点元件识别求助

楼主(2023-10-23):
大佬,我想学习一下PLC的晶体管输出电路,图片是松FP-XHC30T的输出点使用的元件,想知道是什么型号。(修改原因,增加附件图片).

楼主:
上传的图片不清楚,丝印为2A

楼主:
抄出来的电路如图所示,左边的怎么看都不对,实际就是这样连接的,哪位大佬能解析下?

楼主:
前面的图片不清楚,单独传一下

网友:
不一定要一样,只要封装一样,这样的达林顿管多的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抄出来的电路如图所示,左边的怎么看都不对,实际就是这样连接的,哪位大佬能解析下? ...

左边这样接有速度优势,可能真就是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这样接有速度优势,可能真就是这样接的

光藕不通的时候,三极管在放大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藕不通的时候,三极管在放大状态?

这是开关量,三极管基极电流大约6mA,负载电流在设计范围内,三极管饱和导通

网友B:
这种低边驱动随便的NMOS  NPN 普通高速光耦 都能用,难道你速度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低边驱动随便的NMOS  NPN 普通高速光耦 都能用,难道你速度要求很高?

控制步进电机.期望频率>200K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步进电机.期望频率>200K

国产电容隔离芯片,大腕便宜,可以再接一级缓冲,稳如老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电容隔离芯片,大腕便宜,可以再接一级缓冲,稳如老狗。

老哥推荐个便宜大碗的型号,谢谢!

楼主:
我是想做plc的功能,能当普通输出点,也能输出脉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步进电机.期望频率>200K

左边哪个图 200K 随便没问题,右边哪个图 一般不那样用, 速度上不去。

楼主:
右边那个就是普通输出,左边光耦不通的时候三极管是导通的,前面加一级缓冲期才能到单片机。左边那样是为了速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那个就是普通输出,左边光耦不通的时候三极管是导通的,前面加一级缓冲期才能到单片机。左边那样是为了 ...

高速光耦通常都那样接,没信号的时候不想导通可以换一个型号的光耦,有的光耦内部带有反相器。

楼主:
右边的通道怎么接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这样接有速度优势,可能真就是这样接的

刚在JLC打了个板,回来试下看看。与我常识中的接法不一样,有点难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在JLC打了个板,回来试下看看。与我常识中的接法不一样,有点难理解

左边右边都没啥问题,plc是开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