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果园想搞一套太阳能充电+逆变器+1度电电池组,主打便宜,因为可能被偷(57楼已经购买)

楼主(2023-10-23):
我的果园里面有河经过,但因为没有电,用水还是不方便。

要安装监控,还是得有电。

虽然我现在使用了铁管做立柱,围起了包塑料的铁网,但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小人使用钳子很容易进去。

所以,不可能采购正浩这样的品牌。要求如下:

1。便宜,便宜到被人偷掉也不心疼。

2。安全性无要求,自燃也只是烧掉果园的小房子,没有什么损失,也不会造成其它损害。

3。太阳能的功率,能保证8小时太阳下差不多充满一度电就行。

4。电池初步定位1度电,使用二手电芯也无所谓。以后可能会追加到2度电。

5。完全没有市电,所以对市电的充电功率没有要求。

6。要求买回来组装起来就可以使用,不必再进行DIY折腾的。

19楼改为使用蓄电池,改为自己购买部件,尽量品牌。

网友A:
如果你只是要监控,直接买海康的太阳能4G版本的,最省事了,就是贵点,流量也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要监控,直接买海康的太阳能4G版本的,最省事了,就是贵点,流量也要钱。 ...

我还要自动淋水,烧烤照明等

网友B:
野外布过几个太阳能供电的灯跟摄像头,还没见过被偷的,几百块的东西,除非是“白粉仔”,不然本地人不会冒着社死风险去偷

网友:
建议分开,监控有带光伏的监控,照明也有单独光伏蓄电的照明灯具,水泵再另外一套光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野外布过几个太阳能供电的灯跟摄像头,还没见过被偷的,几百块的东西,除非是“白粉仔”,不然本地人不会冒 ...

是的,不怕死的人,是可以偷走我的东西。蒙面,就不怕你拍摄到视频了。

但卖不了几个钱,并且被抓要判刑几年,一般人的确不会偷。

网友C:
电池挖坑,挖个大概2米的坑放里面。

网友D:
这个能满足要求吗,之前看到过,最后还是买了正浩。我买的正浩0.768kwh电池+160w太阳能电池板。二手的成本大约大约3100。
24AH套装560元。
55AH套装1010元。
电池是大头,要占60%以上的成本。
【淘宝】https://m.tb.cn/h.5SsiD7e?tk=pwMAW1NZFry CZ0001 「单晶太阳能发电板12V24V监控充电板电池家用系统220v光伏户外组件」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池挖坑,挖个大概2米的坑放里面。

被水淹的概率估计远比被偷的概率高。

网友F:
光伏不能按 8hr 算,一天光照没这么足。 一般无遮挡、无追光的配置下,认为 3-4hr 比较靠谱。 依此计算需要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被水淹的概率估计远比被偷的概率高。

当然要做好密封啦。

网友:
买什么不知道

但是,不能买一个摄像头+太阳能板的。不行,根本用不了,(太阳能板就和笔记本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满足要求吗,之前看到过,最后还是买了正浩。我买的正浩0.768kwh电池+160w太阳能电池板。二手的成本 ...

杂牌的1度电,可能虚标,实际只有半度。这是国内很操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伏不能按 8hr 算,一天光照没这么足。 一般无遮挡、无追光的配置下,认为 3-4hr 比较靠谱。 依此计算需要 ...

8hr足够,因为我不需要一天就充满电。2天3天才充满也无所谓。

网友G:
没有体积要求,铅酸电池不是很便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体积要求,铅酸电池不是很便宜吗

对,可以考虑盐酸电池。就怕盐酸电池寿命不行。

楼主:
盐酸电池 12V 100A是否就是1.2度电?

才560元?

网友:
同学给了我一个平方的太阳能板,标的是200瓦。
广东今天是阴天,发了0.36度电,到天黑估计能有0.4度电。
前几天太阳比较猛时候,最大发电量好像0.7度。

楼主:
看来我单独购买,然后自己组装更好。这样可以控制品牌。

改为购买正品大品牌吧:

200W光伏板, 品牌?
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品牌?  参数?
逆变器  额定 2500w 就行  品牌??
盐酸蓄电池 12V 100AH     品牌?

网友:
太阳能板起码要400瓦以上 1米x2米尺寸的,太阳好的时候能有1度电,储能还是买个锂电池,哪怕二手的,铅酸电池就一年多的寿命,不值,逆变器得用正弦波的才能用,一套预计800+800(48V30AH电动车锂电池)+600+160(mppt充电控制器)

网友H:
蓄电池买铅酸胶体的.  1度电不算大

网友:
把之前吴师傅的光伏系统贴出来:这两天在家里屋顶装了套太阳能储能发电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3069-1-1.html

网友D:
车规级的会不会好点,好像也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规级的会不会好点,好像也不是很贵

车载的可能用不起来吧? 估计有复杂的控制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蓄电池买铅酸胶体的.  1度电不算大

盐酸胶体?怎样判断?有什么好处?

网友:
安装一个360的球机监控...门口红外线....自动触发....太阳能系统供电;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盐酸胶体?怎样判断?有什么好处?

铅酸蓄电池大体就两种:富液 vs 胶体。

富液是有槽盖的,用于加稀硫酸加水,电瓶内硫酸是液态形式,这种电瓶只能正立放置;
胶体一般是免维护的(槽盖给你封死了),电瓶内硫酸是浸润在海绵里,这种电瓶可以短期侧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铅酸蓄电池大体就两种:富液 vs 胶体。

富液是有槽盖的,用于加稀硫酸加水,电瓶内硫酸是液态形式,这种 ...

现在基本买不到可以加电池水的电池了,都是免维护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hr足够,因为我不需要一天就充满电。2天3天才充满也无所谓。

主要是得考虑功率够用: 光伏功率 * 一天内有效时间 ≥ 平均功率 * 24h

功率不够、有效时间不够,到头来电瓶也撑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盐酸胶体?怎样判断?有什么好处?

胶体铅酸,名字就叫胶体铅酸蓄电池。贵一些,寿命也好些

网友I:
铅酸电池只推荐南都和双登,别的都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

用不到1.2度电吧,我的渔网报警器,使用的就是几节18650,有震动和多普勒雷达,一个模组成本不到20元。。。

有220V电源,反而体积太大,和别处拉来一条220V交流电一样,工程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铅酸电池只推荐南都和双登,别的都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

用不到1.2度电吧,我的渔网报警器,使用 ...

风帆、骆驼也不行?

网友:
电池可以用12v铅酸电池深埋地下,充电用50-100w太阳能电池。照明就用12v直流宽电压led灯,防水可以加防水灯罩。摄像头可以用室外防水萤石c8c云台(树脂镜头怕太阳直射,防水做的不错。网络就用4g网络带网口路由器(可以看看宽带用的手机卡能不能办理副卡共享流量,卡被盗也不怕可以补办)。亲测推荐的宽电压led可以9v开始工作,10达到一定功率。摄像头+led灯+4g路由器都是12v平台,还需要计算电池容量大概12v80ah接近一度电,还需要一个最好能有库伦计加电池电压电流wifi联网的太阳能控制器。

网友:
不行,长期低电流使用和充电,后备UPS专用。首选南都和双登这个

逆变器有APC的那种黑色长效机,200多元,但自身功耗大,是超大变压器的正弦波,本身就有50W的功耗,

南都和双登,淘宝一度电也是500-700左右,价格合适,质量那是一级棒

翻新的汤浅,松下很多,杂牌虚标的也很多

============

你这个只是监控低压用,也别买变频器了,小米摄像头才169元,5V供电,电流约0.5A,大号充电宝都可以了。wifi就淘宝买个随身wifi,类似U盘大小,5V供电,电流0.3A左右,带摄像头网速够用了

高通410芯片的,这个是阿里云充流量,用手机淘宝扫一扫随身wifi的二维码就进入充值页面了,最低是1.9和5.9元每月10G流量,还有9.9  50G流量等不同套餐,

买随身wifi之前一定要选阿里云平台的,不乱跑流量,不会被坑,

多个摄像头,就多买几个随身wifi,便宜,我是用签到红包,每个不到5元,买了十几个,

弄个低压5V的  UPS系统,还是很简单的,也更安全,塑料防水盒几元到十几元,

网友I:
有wifi, 就很好弄了~

摄像头,小米云台版,手机可以远程看,转动着看,本身也会有设防功能,有入侵的小动物,人体会推送到APP,有人走动,摄像头约会跟随转动,防止跑出摄像头监控区域

涂鸦人体感应器,红外热释感应的,有人靠近手机app会推送消息,我买的闲鱼上全新的,十几元一个,添加也简单,按住按键后指示灯闪烁,APP点添加即可,有网就行,3节5号电池,能用半年左右

涂鸦门磁,wifi添加后,可以放置在任意地方,因为我改了那个干簧管,有的改成了震动开关(0.3元一个的震动开关)有的改成了433无线继电器(6元一个),当年便宜,一套涂鸦门磁不到8元

涂鸦人防方面的东西很多,闲鱼很便宜,要买wifi版的,不要买需要网关的,

历史发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9417-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8259-1-1.html

随身wifi 信号范围空旷地带也就方圆20米

================

今年用的最多的是

网友:
室外摄像头选择,可以买海康枪机比云台实惠防水更好。如果是多个摄像头走网线加4g有线路由器组网。电池最好的方案还是汽车用可维护铅酸电池把排汽孔与接线用耐候胶密封后防水深埋地下,隐秘不容易被偷。把路由器,太阳能控制器,放在专用不锈钢箱子里面配合灯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wifi, 就很好弄了~

摄像头,小米云台版,手机可以远程看,转动着看,本身也会有设防功能,有入侵的小动 ...

室外耐用还是要买海康或者萤石室外款式。最好买带警戒语音,有红外与白光智能夜视的,有人就直接提醒了。

蓄电池需要在24v与12v做出选择,优先选择24v可以增加一个可靠的24转12的电源集中供电,这样可以拉比较远的低压电源线,供电也更加稳定。

网络平台优先选择海康萤石加涂鸦wifi开关做防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室外耐用还是要买海康或者萤石室外款式。最好买带警戒语音,有红外与白光智能夜视的,有人就直接提醒了。 ...

也是,小米就是没有出室外摄像头,我喜欢小米的APP,打开反映速度快,没有5s广告

可以上面做个铁皮防雨,或者一个塑料盆,塑木板都行,反扣安装摄像头,不淋雨即可

亦或者买个专用小米摄像头室外的罩,淘宝有,但是据说影响夜市,玻璃罩会反红外光

12V铅酸或者锂电池,只要能买到大功率100-300W太阳能板,那个太阳能控制器也才十几元起步(10A电流的),真是内卷的起飞

网友I:
我弟100多个渔网,做了100多个报警器,大多数是433无线门磁,433门磁,买了很多,单套不到2元,23A电池供电可以用一年,

为啥买这么多,因为难得遇到鹌鹑家卖这个体积小又便宜,电路板又小巧的,就手指这么大,被我打包了

拆掉干簧管,换成震动开关,塑封袋密封,再一层一层多套几个热封袋,防止进水扎带绑在渔网的内部

震动开关是SW420,这是震动报警,有震动就会发出433(315)信号,然后接收端是一个433无线继电器,学习型的,学习433门磁信号后,有震动信号,这个继电器就动作,继电器的触点是接在前面说的那个wifi门磁的干簧管上,

这样就形成了

我不可能弄100多个wifi的,所以是多个低成本的433汇集到一个涂鸦门磁上,这个汇集点就用一个防水盒,埋在河边的土下5厘米,大概50米一组,防水盒里是12V  3串锂电池,降压模块,5V随身wifi一个,433继电器一个,涂鸦wifi门磁一个,被人挖出来拿走也不可惜,缺点每星期要挖出,拆开,更换电池组,今年时间仓促,没有加太能充电板

缺点,水下信号衰减大,接收端也是在土里,在河边的树上会更好一些,433门磁是缠绕的一圈一圈的金属丝那种天线,

已经买了很多1.9元大功率的遥控器这个,链接如下,明年再改,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n212sam0bd6

===================

涂鸦的wifi插座,我都是改成低压用,如果继电器是5V, 在最近的一个电容上5V供电就可以了,不需要220V,这样这个就可以APP上控制大喇叭,灯带,闪光警示灯等等,

上面说了震动,还买了RCWL-0516,这种3元的多普勒雷达感应器,做了十几个,刚开始是在一个塑料防水盒,但是和433信号有干扰,就用锚鱼的4芯线把这个模块外接了1米,配合上面1.9元的遥控器,超级棒

这个稍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是,小米就是没有出室外摄像头,我喜欢小米的APP,打开反映速度快,没有5s广告

可以上面做个铁皮防雨 ...

这个肯定要买至少一个专用摄像头灯杆与不锈钢防水箱体效果更佳好。室外大容量电池基本可以放弃锂电池了,娇气不防水又贵,回收价值低。用铅酸深埋是很多人常规做法,报废电池有30%以上回收价值。

铅酸蓄电池12v85ah单只340元,大概半度电。两个组合成24v太阳能充放电平台,然后用24v转12v电源给所有设备集中供电。led照明就直接用直流宽电压灯就可以了,或者直接买监控用防水白光补光灯。控制照明就选择涂鸦的wifi智能继电器模块控制。

控制箱防盗智能门磁

直流12v监控用防水白光补光灯

涂鸦低压供电wifi智能继电器模块控制led补光灯,或者直接买通用遥控器控制模块

ps
监控用304不锈钢箱子

太阳能电池支架

路灯灯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弟100多个渔网,做了100多个报警器,大多数是433无线门磁,433门磁,买了很多,单套不到2元,23A电池供电 ...

你这系统节点真多,能做到低价可靠少维护确实不容易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这系统节点真多,能做到低价可靠少维护确实不容易

也是走了好多弯路,最后成型,今年使用的效果很好,没有丢失渔网,估计都是熟人作案,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搞了个这个,然后。。。。。

一个15米长的渔网,80多元~我们这水系发达,主要是捉龙虾4-9月,热爱逮鱼的,都会下几个网

=============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是走了好多弯路,最后成型,今年使用的效果很好,没有丢失渔网,估计都是熟人作案,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搞 ...

可以搞个315mhz大功率转发延长待机。

433门磁20个一组分区编码,触发后被433模块接收,单片机解码处理后送大功率315模块转发个几公里到有涂鸦wifi门磁模块的地方。433接受模块可以用带低功耗的模式这样估计能很久充电一次。

网友K:
是否考虑一下24V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否考虑一下24V系统?!

会使用两个12V 100AH电池串联成24V.

网友:
京东自营可以买到汤浅的。    之前一个ups用的汤浅,十年了还能带得起台式机约20分钟(新的时候约25分钟)。

网友L:
双11很多户外电源半价,楼主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双11很多户外电源半价,楼主可以考虑下。

比如?推荐一下?

网友:
正浩半价了。

网友:
推荐一下啊。.....11关注中。

网友L:
你们关注下正浩公众号。

网友:
引一条电线,明线出来,然后弄个埋线管引到地下或者电线杆啥的,其实啥也没接,就是空的,然后标上高压危险,让人误以为是有源的设备,就没人偷了。

楼主:
我之前的river 2 2500元买的,你帮忙查一下,是否1250元,是的我马上下单!

EcoFlow正浩睿2Pro户外移动2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们关注下正浩公众号。

看到了,是按原来官方价3699元半价,变成1860元。

问题是:我半年前也才2500元买的。

网友L:
正浩半价基本就是成本了。质量安全也放心。可以接光伏板。有手机APP远程监控(现场要有WIFI)。

网友:
过一段时间电小二估计也半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正浩半价基本就是成本了。质量安全也放心。可以接光伏板。有手机APP远程监控(现场要有WIFI)。

哈哈,感谢你的信息。

我已经下手了:购买了正浩160w的太阳板。

京东原价2479元。

我找回之前坛友推荐的供应商(我的正浩river2 pro也是他那里购买),只需要1050元。这个供应商很实在,信得过。 说买回来接上正浩户外电源直接使用,正浩户外电源已经包括了控制器。

正浩的这款户外电源最大太阳能功率是220w, 但我感觉160w性价比最高,反正也不打算升级了。

这个帖子的解决方案,是下面两个正浩产品:

楼主:
这块160w太阳板的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