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小型电路对记忆金属丝的温度进行控制

楼主(2023-10-23):
记忆金属丝加热之后会形变,想通过一种电路可以控制记忆金属丝的温度,进而控制金属丝的形变程度,现在想到的方法有利用温敏电阻和温控芯片。

网友A:
热敏电阻放什么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放什么位置呢

和记忆金属丝连接在一起

网友:
温度到最终形变,是个开环的系统。 最后效果难料啊

网友:
搞一个小功率空开,里面有现成的你要的结构。

网友:
这活儿必须是测金属丝自身的电阻或与其他金属形成热电偶实现测量,用传感器是无法准确测丝的温度的,体积比太糟糕,传感器吸热还会导致温度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