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群晖DS224+ 会员仅需2200+,比咸鱼价格还要低了。

楼主(2023-10-24):
如题, 昨晚下单,价格比咸鱼还便宜, 有需要的可以考虑了。

网友:
自己配硬盘?

网友A:
推荐四盘位的,2个有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四盘位的,2个有点少。

比220+升级了CPU,这个性能可以玩玩附加的功能,4盘的要贵一千多点。轻度使用吧

网友:
价格可以买威联通4盘

网友B:
同时拥有黑裙白裙的人忠告:个人玩,搞个黑裙+企业系统,配置、速度都更好,白裙合法合规,但是配置太差,而且家用系统和企业系统性能有巨大差距。

网友:
年初已入手了220+,双8T硬盘了,这个就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拥有黑裙白裙的人忠告:个人玩,搞个黑裙+企业系统,配置、速度都更好,白裙合法合规,但是配置太差, ...

组过黑裙的硬件,没精力折腾,一直跑的win10,设置共享做服务器, 自动更新系统之后总是各种毛病, 不想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时拥有黑裙白裙的人忠告:个人玩,搞个黑裙+企业系统,配置、速度都更好,白裙合法合规,但是配置太差, ...

黑群我知道,企业系统是啥?

网友C:
群晖卖软件送硬件,卖盘位送软件。
贵的是盘位啊。我组了10盘位黑的,经济无法接受10盘位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群晖卖软件送硬件,卖盘位送软件。
贵的是盘位啊。我组了10盘位黑的,经济无法接受10盘位白的。 ...

群晖的产品线很广,有家用版本,企业版本,一般企业版本性能更强,但是价格贵到离谱,组黑裙用企业版的系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组过黑裙的硬件,没精力折腾,一直跑的win10,设置共享做服务器, 自动更新系统之后总是各种毛病, 不想 ...

黑裙别升级,不用群晖的DDNS,路由器跑个DDNS,端口转发,一次性部署,完全不需要折腾。

群晖会封黑裙的DDNS而且好多地方的服务商DNS服务器解析不了群晖的域名,远不如第三方DDNS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裙别升级,不用群晖的DDNS,路由器跑个DDNS,端口转发,一次性部署,完全不需要折腾。

群晖会封黑裙的 ...

我这有公网的IP, 有啥好用的DDNS推荐嘛, 本来想就是用群晖的DDNS的

网友:
下单了绿联的4600,不到1700,四盘位,N5105,香的很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有公网的IP, 有啥好用的DDNS推荐嘛, 本来想就是用群晖的DDNS的

我的是阿里的域名,自己写了个脚本同步IP  就是自己搞了个DDNS的服务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有公网的IP, 有啥好用的DDNS推荐嘛, 本来想就是用群晖的DDNS的

我也用的阿里云  ddns   100多元 买了个10年的域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群晖的产品线很广,有家用版本,企业版本,一般企业版本性能更强,但是价格贵到离谱,组黑裙用企业版的系 ...

搜了一下群晖的企业型号:
RackStation® RS3621xs+ | 群晖科技 Synology Inc.
https://www.synology.cn/zh-cn/products/RS3621xs+

它搭载的系统依然是Synology DiskStation Manager (DSM)。

DS3617xs,DS918的系统我都用过,DSM也用多年了,各种引导教程也看过,没听过有 所谓的企业版系统。

查了下arpl编译的引导,可选的型号只有家用的DS型号和DVA录像机,也没有企业型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黑群我知道,企业系统是啥?

224+  918+这种就是偏家用的
黑裙的3615 3617 就是偏企业应用的,能用的套件是不太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224+  918+这种就是偏家用的
黑裙的3615 3617 就是偏企业应用的,能用的套件是不太一样的 ...

3617和918我都用过,套件是有些区别,但是整体上没感觉出有哪里性能更强了或者更稳定了。
而且折腾的过程中还遇到3617无法安装核显硬解驱动,而918可以。

网友:
两盘位的有点少,如果六盘位的有优惠,我还想组一个,跟家里面的做异地备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阿里的域名,自己写了个脚本同步IP  就是自己搞了个DDNS的服务吧

我家里原来是IPV4的公网IP,后面给我停掉了,现在只有IPV6地址,是公网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成功在外面访问过。

请问下,公网IPV6的情况下,是不是只有是同样支持IPV6的外面的电脑才能访问? 换句话说,IPV4的电脑 ,能不能访问公网IPV6的电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了一下群晖的企业型号:
RackStation® RS3621xs+ | 群晖科技 Synology Inc.
https://www.synology.cn/ ...

不用太纠结这个问题, 发帖的本意也就是有了一个比较给力的优惠,告诉大家而已。
大部分人的需求还是家用和轻度折腾的水平。能解决这部分问题就已经很好了。
有企业级的需求或者用上企业级的型号,感觉还是直接找群晖,花钱买省心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里原来是IPV4的公网IP,后面给我停掉了,现在只有IPV6地址,是公网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成功在外面访问 ...

我其实也很好奇,IPV6到底能不能用起来。按照目前宣传,近几年出的国内网络产品基本上都支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17和918我都用过,套件是有些区别,但是整体上没感觉出有哪里性能更强了或者更稳定了。
而且折腾的过程 ...

那是因为你的文件还远没有达到DS918的上限,当你托管文件数量超过DS918上限之后,各种性能问题都会凸显出来,这时候只能换用企业级的服务器才能解决。

我的黑裙跑的就是3617+,这个是企业级的服务器,上面的文件数量远超我白裙920+上的数量,但是运行非常流畅,除了硬件性能更高(更高的CPU和内存容量)之外,我认为群晖企业级和家用级系统性能是不同的。

记住,这是亲历的,白裙官方售后过程中获取到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有公网的IP, 有啥好用的DDNS推荐嘛, 本来想就是用群晖的DDNS的

一般路由器就带有DDNS,这个是最好用的,群晖的域名再很多地方解析不成功,这种情况下将DNS服务器换成阿里的DNS服务器就能解析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阿里的域名,自己写了个脚本同步IP  就是自己搞了个DDNS的服务吧

这样也可以,比第三方的DDNS的域名更加好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的阿里云  ddns   100多元 买了个10年的域名

分享一下?10年?
需要工信部认证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分享一下?10年?
需要工信部认证不?

我是买的阿里的.top的域名,一年30多也能接受。
用的ikuai里的DDNS,我的目的是局域网VPN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分享一下?10年?
需要工信部认证不?

认证 干嘛 我也不提供 web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家里原来是IPV4的公网IP,后面给我停掉了,现在只有IPV6地址,是公网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成功在外面访问 ...

不仅仅是电脑,整个网络通路都必须支持IPV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比第三方的DDNS的域名更加好看。

观察过log 电信四五天换一次IP ,  而且一般都是半夜。我10分钟检查一次,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实也很好奇,IPV6到底能不能用起来。按照目前宣传,近几年出的国内网络产品基本上都支持了吧。 ...

我V6 已经用了几年了   win远程桌面  都是V6 直接连      外面实在没有v6的 可以手机做热点   就有V6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是买的阿里的.top的域名,一年30多也能接受。
用的ikuai里的DDNS,我的目的是局域网VPN ...

我也是.top的域名  直接买域名的时候 直接买了最多10年的    首年8元   10年 不到200元  具体多少钱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top的域名  直接买域名的时候 直接买了最多10年的    首年8元   10年 不到200元  具体多少钱忘记 ...

这价格还是挺划算的。

网友J(2024-05-30):
硬盘一般怎么选呢?选它套餐?,最近想搞一个4T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硬盘一般怎么选呢?选它套餐?,最近想搞一个4TB的

好像是希捷酷狼吧,总之就是推荐啥我就买啥。很无脑的买买买。UPS也是施耐德哪款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同时拥有黑裙白裙的人忠告:个人玩,搞个黑裙+企业系统,配置、速度都更好,白裙合法合规,但是配置太差, ...

请问黑群企业系统,有哪些经典好用的版本,谢谢,

网友:
为啥京东套餐里面硬盘比单独买两个还贵呢?很奇怪,准备搞两个4T酷狼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黑群企业系统,有哪些经典好用的版本,谢谢,

企业里就别整黑裙了,数据无价,  看看最近的绿联NAS,估计用户用的脸都绿了

网友:
绿联nas出啥问题了?

网友:
换系统太草率,新系统致命bug 满天飞

网友L:
请问群晖老家被打爆了,nas是不是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群晖老家被打爆了,nas是不是就废了

哪怕在局域网里面都能用,哪里会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