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开班教新能源车维修 需要哪种万用表和钳流表,求推荐

楼主(2023-10-24):
老婆在职高当老师,现在新建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维修班,硬着头皮上。

老婆让我教她基本电学知识,教具现从万用表、钳流表开始吧。

以前不做高压电大流监测的时候,一个优利德UT-33D+就够了。

考虑到电车的400V直流到800直流升级,所以UT-33D这款肯定上是D这款只有600V电压的是不安全的,感觉需要1000V直流档的才合适。
有没有皮实耐用的万用表,教知识的老师和学生都是门外汉,别到时候随便就烧了出危险。

还有我看很多提及新能源维修的都是要用钳流表的,毕竟电机驱动这些动不动就几百安电流,不用断线进行测量也更加安全和便利。

每台的造价在几百元左右,太高没必要,太低不安全不耐用。

求推荐~

网友:
正经的修车的,都是福禄克手持表。
再加个pioc的多通道示波器。

网友A:
什么神仙学校?基本电学知识,万用表都不会就开班教新能源汽车维修??? 不要误人子弟啦

网友:
我发现现在私营的汽车汽车维修店,都是使用fluke万用表的。

估计是惨痛经验教训,才知道要使用福禄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神仙学校?基本电学知识,万用表都不会就开班教新能源汽车维修??? 不要误人子弟啦 ...

大都是这样的。

网友B:
说出学校名字,让大家别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神仙学校?基本电学知识,万用表都不会就开班教新能源汽车维修??? 不要误人子弟啦 ...

哎,其实学校里面何尝不是这样,
大多数老师,都不是教的自己擅长或者学的专业,都是拿着从来没有看过的专业的课本看两天就可以去上课了,自己教前一页,完了赶紧看后一页。这种相对还好,不涉及实操和立竿见影的后果
但是楼主这种的确也还担心,因为会导致修理者赔钱甚至引起安全后果,可是,可是又怎么样呢,社会上的大都如此,修理毕竟不是设计,修理工甚至都不需要认识完26个英文字母,所以就更别说这样原理那样理论了。。。

网友:
示波器 解码器  0-600V可调电源 ,带钨丝灯及电压显示的数显电笔 检测低压电池回路,这些才是必要的,万用表量程得1000V起码,护目镜,硅胶绝缘手套等都是必须的,没有一定的基础别误人子弟,修电车非常危险,短路爆炸起火一不小心就发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出学校名字,让大家别报了

一言难尽。小县城的职高,学生学习不学习无所谓,不要打打杀杀谈情说爱跳楼抑郁就可以了。我老婆处理的都不是学习问题,三天两头有学生抽烟,打架...教新能源也就凑合着过,我老婆算是比较负责的,所以,我是怕什么没讲清楚,真上车量电池。其他老师能教学生用万用表测量下干电池就不错了。

请继续推荐。
现在记住福禄克了。确实很多修车都是福禄克。

网友C:
大多数大学或者职业技术类学校老师,根本没工程经验。

之前有个PLC问题,恰好有个同事写过一个我用的plc的教材,我专门去请教,结构给我回了一句,我哪懂PLC啊。

我的一个学生,根本啥都不会,到职中教模电去了。

网友:
车上高压大电流,用的仪表设备必须足够安全,表笔往端子上一捅,表内放电短路,几百A的电流,手上得镀厚厚一层铜,不死也没半条命,仪器设备上不能省钱,不能买杂牌。
还有Fluke万用表的保险管,必须用指定型号正品的,那是保命的。

网友:
没有基础教学会有安全隐患,电可不是开玩笑

网友D:
据我所知修电平车要用3458a,有四五个就够用了。为了看杂波需要40g的频谱仪,为了电缆的阻抗匹配需要40g的矢量网络分析仪,为了调试车载雷达还需要几个40g的信号源作为辅助。既然仪器都开始买了,示波器也是应该有的,8g8通道的将就用吧,钱不能乱花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修电平车要用3458a,有四五个就够用了。为了看杂波需要40g的频谱仪,为了电缆的阻抗匹配需要40g的矢 ...

老兄最近的回帖都很有意思啊,一本正经的

网友:
在公交公司修电动巴士,厂里配UT61E??

网友:
UT210E,我正在用的一款,比中低端福禄克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大学或者职业技术类学校老师,根本没工程经验。

之前有个PLC问题,恰好有个同事写过一个我用的plc的 ...

遇到公式咋办?实验可以借口没有器材,这公式总跑不掉吧,难不成来 一句:这个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