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四串组成的14.8V电池组,是否无法使用逆变器?

楼主(2023-10-24):
亲戚听说我要在果园搞个电源,说他有一个宁德时代的电池组闲置(买回来就没有使用过),可以送给我。

但他说,貌似接不到逆变器,因为这组电池充满电后的电压差不多有16伏的,普通12伏逆变器输入电压高于14伏就会保护的了。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买宽输入电压的逆变器就不会了。

网友:
要么电压再高一点,6芯24V,带1000瓦负载需要50安的电流,我的用的48V电池组100安电流带5000瓦逆变器,搞电焊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宽输入电压的逆变器就不会了。

问题是标准的逆变器,都是遵守一定规范的。

网友:
拆掉一个不就是最高电压12.6V了吗?我就是这样用的,3S三元锂动力电池接倍思500W逆变器。

网友:
用环形变压器的工频逆变器,1kva,几w的损耗,电压定制就是。

网友B:
把其中一只颠倒一下方向,两个并联后再与另外两只串联,就成12V了,这样也不减小容量。

网友:
市场上的逆变器,为了保证效率12V前级的都是开环工作,要保证10V min 输出200伏,DC线电压是300V。你输入max 16.8V,DC线电压都500V了。超过DC线450V电解电容的突破电压,电容就爆了,当然不能用。

网友:
定制逆变器太贵,最好的办法是拆掉一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其中一只颠倒一下方向,两个并联后再与另外两只串联,就成12V了,这样也不减小容量。 ...

还能这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其中一只颠倒一下方向,两个并联后再与另外两只串联,就成12V了,这样也不减小容量。 ...

那这样还要独立的充电电路,或者本来就需要独立的充电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这样还要独立的充电电路,或者本来就需要独立的充电电路

只要并的两个电池电压基本一样,有啥问题?那些大容量的不也是有并有串吗?

网友:
12V逆变器多数有输入过压保护,超15V保护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并的两个电池电压基本一样,有啥问题?那些大容量的不也是有并有串吗? ...

你这样搞会导致,并的两个电池,和其他两个串的电池,每次充放电的深度不一致,瞎搞的

网友D:
还不如48V锂电池呢,买基站的 2KW     UPS,大约200多元,有个闲鱼广西卖家,全新库存的

可以调节充电电压等各种参数,可以给48V铅酸和锂电充电。

我买了带机柜的,好大好大,面包车差点没塞进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只要并的两个电池电压基本一样,有啥问题?那些大容量的不也是有并有串吗? ...

你这。。。居然让我无话可说?
的确外面的是并了
可是人家要并都是并,并后的单体容量是一样的,你这个并的和不并的再串,还说保证了容量不变,你都不知道使用中会出现另外两节没电了而并的这个还有一半的电吗?
然后那两节严重过放电,充电时候并的严重过冲电。。。嘣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居然让我无话可说?
的确外面的是并了
可是人家要并都是并,并后的单体容量是一样的,你这个并 ...

有这么严重?真没考虑太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严重?真没考虑太多

你是写代码的还是搞电路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是写代码的还是搞电路的?
?

都搞 ,电池这块平时用的少,确实没考虑这么多。

网友:
隔壁在出售全新的 48V  20A 电池组,750元好像。可以看看

太阳能板是支持串并联使用的,逆变器还是首选基站用的1U  2U那种 后备UPS

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48V锂电池呢,买基站的 2KW     UPS,大约200多元,有个闲鱼广西卖家,全新库存的

可以调节充电电压 ...

200多的UPS给个链接看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搞 ,电池这块平时用的少,确实没考虑这么多。

串联电池,内阻,电压,容量一致性要求很高,差一点都不能配对串联,你这方案只能用一次,一次用完电池就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