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 NX30Pro 千兆AX3000无线wifi6家用路由器5G双频mesh 历史最低149元

楼主(2023-10-24):
目前历史最低价

https://item.jd.com/10076364238931.html
(非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京东仓京东物流)

    建议宽带:801-1000M
    防火墙:支持防火墙
    是否支持Mesh:支持Mesh
    频宽:160MHz
    LAN输出口:千兆网口
    独立FEM数量:4个
    天线:5外置天线
    管理方式:APP管理,云端管理
    频段:2.4G、5G双频
    网口盲插:不支持网口盲插
    总带机量:201-300终端
    无线速率:3000M
    支持IPv6:支持IPv6
    适用面积:61-120㎡
    FEM:外置FEM
    是否带USB:无USB接口
    无线协议:Wi-Fi 6
    WAN接入口:千兆网口
    APP控制:支持APP控制
    双宽带接入:不支持双宽带接入
    LAN口数量:3个

MTK Filogic 820 MT7981 方案,128M Flash,256M RAM

网友A:
马上搬新家了,推荐个弱电箱可以放的软路由

网友:
固件也来上
https://cmi.hanwckf.top/p/immortalwrt-mt798x/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上搬新家了,推荐个弱电箱可以放的软路由

现在做的小主机都能放进去啊,

网友B:
买过360t7刷机,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网友:
Usb口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上搬新家了,推荐个弱电箱可以放的软路由

相同需求,网络前期没考虑好,现在还头疼路由放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上搬新家了,推荐个弱电箱可以放的软路由

N4100  准系统300多

网友:
嗯。我搜一搜,本来想搞个All in one,但是怕出问题了网络直接瘫痪,所以准备搞个小的软路由,里面放1到2个T的固态,负责网络和常用文件(电影,歌曲)的共享。再搞个专门的HTPC做播放和NAS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过360t7刷机,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玩刷机还是X86平台爽,资源强大啥都能装进去,价格也不贵。唯一差的应该就是硬件的转发能力,不过对于多数人来说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上搬新家了,推荐个弱电箱可以放的软路由

n100处理器,双2.5 网口。准系统720rmb

网友C:
这路由器信号不错,咸鱼买了几个r8500的二手路由器,都是垃圾货,不定时重启 咸鱼以后是能离多远就多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路由器信号不错,咸鱼买了几个r8500的二手路由器,都是垃圾货,不定时重启 咸鱼以后是能离多远就多远了 ...

r8500本身好像发热厉害,二手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2024-07-08):
早几天买了个诺基亚贝尔EA0326GMP做无线中继,也是MTK7981 CPU,信号没有想像中的好,一天断了两次,MTK的无线稳定性还是没法和高通的比

网友D:
这个产品可能有质量问题,原来买了2个组MASH,用了几个月发现网络不稳定(从机),反复测试发现是路由坏了。京东不修退了钱(9拆退)。
用了段时间又有一个坏了,又是退货,返修。现在用了半个月暂时没问题
以前用K2P,好几年感觉很稳定,为了组MASH才换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产品可能有质量问题,原来买了2个组MASH,用了几个月发现网络不稳定(从机),反复测试发现是路由坏了 ...

吓得我还是转头看网件的

网友:
我家也是用这路由器, 有时手机笔记本都会自动断线,过1分钟又自动联上。    手机刷视频时,常 常可以看到提示“当前用的不是WIFI.会消耗话费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