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NMOS做高侧开关的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2023-10-25):
目的:电压大概150V直流,想在高侧做开关和PWM控制;

如果所示,右上角为NMOS电路,使用DCDC和光耦做电平切换,我的理解是如果频率高,DCDC的主次级是有高频电压差的。
请熟悉开关的朋友帮忙看看!多谢!

网友:
基本可行

网友A:
负载如果带感性最好再加续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如果带感性最好再加续流电路

谢谢。我加一个开关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