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发送多路严格同步的触发信号的芯片?

楼主(2023-10-25):
项目使用的多个摄像头需要同步拍图,先由mcu发送一个信号给芯片,再由该芯片发送多路严格同步的触发信号给各个摄像头,请问有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
有啊,有变态的要求的话时钟缓冲器:
https://www.ti.com.cn/zh-cn/clocks-timing/buffers/products.html

没有那么疯狂的话,一个IO同时驱动多个74系列的buffer或inverter就可以了,74_125,126,240,241,244,540,541,04,14,19……

网友:
移位寄存器就是干这个的啊。

串行输入,并行输出。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595好使

网友:
楼上以及楼上的楼上,楼主的意思设计相当于后面那一牌信号设计并联的意思,只是因为鹞送到各个摄像头,所以才所谓要阉割同步?

那么楼主阉割同步是指到各个摄像头端口吗?
这样如果不考虑电缆长度,那么根本不可能有严格同步了,要考虑的话,的确就是个技术活…
不严格(不考虑电缆)直接驱动后并联输出就完了

网友:
楼主是我理解的这个意思吗?

网友:
皮秒级别?

网友:
要不要考虑电信号在不同长度电缆传输的延时,建议电缆必须成套不允许裁剪

网友:
有专门的时钟分配芯片,每一路输出可以单独调节相位。不过你单片机GPIO输出估计也用不着这么高档的玩意,随便搞个74缓冲一下凑合得了。

网友A:
请教一下这种级别的同步信号有方案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种级别的同步信号有方案实现吗

数字电路或者模拟电路不行?纯电路实现,没有软件。

网友B:
触发信号一样的话,为什么不能直接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发信号一样的话,为什么不能直接并联?

电缆不一样长呗,
楼主没说他要严格的同步是严格到啥程度,
摄像头距离差300米也都差1us了,按这个意思,已经严重不严格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缆不一样长呗,
楼主没说他要严格的同步是严格到啥程度,
摄像头距离差300米也都差1us了,按这个意思, ...

300米,乖乖隆地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米,乖乖隆地动。。。

也就是说300米就有1us时间差,无法逾越的光锥

网友D:
正常摄像头的视频帧率不就才二三十帧每秒吗?所以从视频里抓图的时间精度也只有这个数啊。。。
就算用相机,电子快门最快也就几万分之一秒,那也有几十微秒了,而且那种速度通常没法用,没有那么好的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摄像头的视频帧率不就才二三十帧每秒吗?所以从视频里抓图的时间精度也只有这个数啊。。。
就算用相机 ...

不知道是不是高速摄像头。。但拍照片的话,不知道快门时间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楼主到现在都没现身,大家懒得回复他了:)
等几天后上来说误差只要0.5秒就是很严格了,于是大家都倒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到现在都没现身,大家懒得回复他了:)
等几天后上来说误差只要0.5秒就是很严格了,于是大家都倒下。。 ...

我其实就做的相机触发同步工作,大部分需求都是一个信号通过增加驱动支持多个相机即可
我举几个例子
1:拍街景上传给百度地图,一般需要多在移动车辆四周布置多个相机,为了拼图完整无锯齿,坛友可以根据车速,以及图像分辨率算算,多少时间内的同步能保证不同相机的图像错位在一个像素内。
2:工业产线,我见过最快的是600米每分钟,横向放置多个相机,我见过最多的是用算法拼图,而不是靠准确的时间匹配来拼图。
3:体育运动拍摄及分析,拿跳水来举列:不同角度用不同相机,时间上要求用统一的时间戳,有兴趣的可以算算,在快落地的一瞬间,误差到达多少,会影响分析动作准确度

我猜这哥们就是领导要求同步,他就瞎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其实就做的相机触发同步工作,大部分需求都是一个信号通过增加驱动支持多个相机即可
我举几个例子
1: ...

多相机时间同步也就是记个trig信号,这个MCU+GPS校时后就能达到0.1ms了, 价格恒温晶振10us左右,相机还是要全局曝光的

楼主:
老板接了一个布匹检测的项目,想用传统摄像头来做,我觉得时钟再怎么同步都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接了一个布匹检测的项目,想用传统摄像头来做,我觉得时钟再怎么同步都做不出来 ...

布匹都是用多个线阵相机并列,2米左右的线光源,各个相机独立检测就没,没必要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接了一个布匹检测的项目,想用传统摄像头来做,我觉得时钟再怎么同步都做不出来 ...

你得说一下布匹的运动速度

如果布匹不快,那什么同步都不是事。

如果快,问题应该是相机这边,注意是相机,不是你说的摄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