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一种芯片或简单电路,可以将高频转为低频?

楼主(2023-10-25):
   比如将500k~600k的正弦信号转为50~60Hz的信号。板子空间有限,放不下太多的器件

网友:
正弦信号不知道,估计没有,如果是方波,就用是分频器

网友A:
LZ得说要关心原信号哪些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得说要关心原信号哪些参数吧

    幅值的改变(变大还是变小)频率的改变(变高还是变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幅值的改变(变大还是变小)频率的改变(变高还是变低)

调理后ad直采呗

网友B:
方波信号到简单,正弦信号估计没有简单的方法。你要采样原信号频率的变化 ,不过采样还分频那不是失真更大了吗?

楼主:
   用的M0直接采集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信号到简单,正弦信号估计没有简单的方法。你要采样原信号频率的变化 ,不过采样还分频那不是失真更大 ...

     只需知道大致的变化即可,比如频率变低了还是变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M0直接采集不太行

32f030的adc都2.8msps,看个趋势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需知道大致的变化即可,比如频率变低了还是变高了。

正弦幅值判断,整流滤波变直流采样。 频率判断  转换成方波 用单片机 输入捕获采集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f030的adc都2.8msps,看个趋势够用了

支持你的方案,这速率完全够用了

网友:
比如输入500k,在搞一个300k,然后用一个价值好几分钱的管子混频就能得到500k-300k=200k了

网友:
正弦信号放大限幅成数字信号,然后数字芯片cd4017分频10k不就完成了吗?

网友C:
可以分开来做嘛,一口吃不成胖子。幅度用二极管检波 + ADC采样,频率用施密特门整成方波送计数器算频率。

网友:
正弦信号可以用锁相环

网友:
混频,还可以尽量保证幅度特性

网友:
500k~600k变成50~60Hz并不是混频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瞎整就用分频器➕RC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开来做嘛,一口吃不成胖子。幅度用二极管检波 + ADC采样,频率用施密特门整成方波送计数器算频率。 ...

       降成低频后叠加1/2 VDD后直接进入ADC,这样子量测vpp是比较敏感的,幅度稍变下就能测出来。
二极管检波平滑成直流后,灵敏度就下降了吧。

网友:
变成50-60hz 作什么, 时钟同步?

网友:
74hc4040/4060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成低频后叠加1/2 VDD后直接进入ADC,这样子量测vpp是比较敏感的,幅度稍变下就能测出来。
二极 ...

关键是你要多高的精度。AM收音机也是用二极管检波的,不知道你想要多“敏感”。

网友:
分数分频就可以了,买一个CPLD,自己写一个就可以了,以前用1270写过,分数分频后一定要再经过一个d触发器在经历一次2分频不然占空比不好。或许单片机也可以,但我由于不会写代码,没试过

网友:
要不lz你把需求正经写下。啥比如这种词就别用了,大家都挺忙的
输入频率多少带宽多大

对于奇怪的需求,直接采样就好了,数字下变频

网友:
早期数字示波器为了解决低速采高速是用采样保持器实现的,你这个具体应用条件是什么要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