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工具可以测量家用网络或者路由器的稳定性的

楼主(2023-10-25):
自己在公寓式出租屋里的,房东给的宽带,就是从一个集中设备上甩一根网线到各个租户,加一台小米路由器,WIFI5 测速可以跑到下行100Mbps左右,多测几次有波动但并不明显,但是仍然有的时候微信视频电话还会提示“当前通话你的网络不佳”。怎么可以看到长时间的网络的稳定情况。

我觉得大流量下载可能还好,视频通话不算大流量,反而这种时不时的“你的网络不佳”影响了应用体验。

类似连续ping那种方法,一秒才一个包,而且不能整天盯着吧。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排查下是路由器问题还是主网络的问题?

网友:
你搜下,有用shell写的测网络质量的脚本。

网友:
楼主看下:
上传一个好用的丢包测试工具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teline&mobile=2

网友:
移动宽带?e家宽?长城宽带?

网友:
多人使用就别想多稳定。只要有一两个人下bt就能把宽带拉满

网友:
以前看别人测评路由器,好像有个软件可以在本地建立一个服务器端,然后通过收发测试路由器负载稳定性的,我得找找

网友:
iperf
ixichariot

开多个tcp流, 窗口设大些

网友:
你测试的是下行速度,影响你通话是上行速度
现在的家宽,下行1000M,上行也就30或50M,自己用还行,多人一起用就不太够用了
房东拉的多人共用的,上行带宽靠抢了
公寓不穿墙,再差的WiFi都足够用通话视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