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是怀疑麦当劳将我的零度可乐错给成普通可乐,以后不怕了!

楼主(2023-10-25):
买了个速为的糖度计,据说5秒出结果。

零度可乐应该结果是0,普通可乐应该是十几...

另外,我新搞的果园,也可以测定水果的糖度,判读果树的品质。品质不好就砍掉重新种植。

网友:
零度無論百事或者可口可樂都不好喝。。。
我說新日期的,還不能習慣

网友:
?   亲测零度可乐就是 0

嫌5秒 慢的话,可以用光学的,“即刻”出结果,就是要从那个目镜里瞄
-----------------
光学还有一个好处:不用电池

网友:
零度可乐真心不好喝,和原味差得远。。不是天天喝,偶尔喝还是原味更爽

网友:
喝惯了0度(易拉罐好像看不见0度的文字,只写了无糖)

喝不了原味了

网友A:
百香果那玩意酸的要死,没想到糖度那么高

网友B:
现在只喝百事无糖,味道不会变,而且感觉不是太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喝百事无糖,味道不会变,而且感觉不是太甜。

可口可乐的零度,超过一个月开始变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口可乐的零度,超过一个月开始变味。

对,我这里基本买不到新鲜的,偶尔买到过一两次,也是室外晒过的瓶盖有突起的,这种晒过的就算日期新鲜也难喝。

所以还是百事省事,就算日期长经过暴晒味道也基本不变。而且百事感觉没有可口的甜,甜味不会在嘴里停留太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百香果那玩意酸的要死,没想到糖度那么高

测糖仪 看的是 可溶性物质浓度,不是糖分

拿一瓶盐水  测糖仪 也可以测很高

网友:
无糖饮料(木糖醇饮料)目前只有健力宝和冰红茶勉强能遮盖木糖醇的那个味道。

还有一个办法,我夏天买元气森林,然后兑冰水,淡味的感觉喝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糖仪 看的是 可溶性物质浓度,不是糖分

拿一瓶盐水  测糖仪 也可以测很高 ...

我靠,还有这种说法。

有真的测量出糖度的机器码?

楼主:
我弄了点盐水,真的测量出5.7

楼主:
零度可乐是0.6 , 看来分辨普通可乐和零度可乐还是可以的
那就不退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靠,还有这种说法。

有真的测量出糖度的机器码?

真测“糖”的还真没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