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这种电源的吗?

楼主(2023-10-26):
然后就是有如下情况需要说明下:
1、要求就是自己是做电源的,有同类电源资源的介绍也可以。
2、要求是是稳定出货量的,或者参数相近,走定制也可以。
3、 要国产。

电源的参数大概要求如下。更详细的参数指标,可联系后详谈。
a) 负载电阻:2.6Ω~3.1Ω
b) 负载电感:≤7H
c) 额定输入电压:三相四线AC380±10%
d) 输入额定频率:50 Hz±0.5 Hz;
e) 电流输出驱动范围:-8 A~80 A
f) 输出电流变化率:>5.7 A/s(从0至该值可设置)
g) 输出压摆率:≥20 V/s

网友A:
我这边有做用于超导磁体励磁的双极性四象限精密电源和用于MRI梯度线圈驱动的梯度功放,后者可以满足你的参数要求。有量的话可以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做用于超导磁体励磁的双极性四象限精密电源和用于MRI梯度线圈驱动的梯度功放,后者可以满足你的参 ...

我发不了消息,你加我微信1331299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