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好用的4G监控摄像头推荐

楼主(2023-10-26):
由于家里有老人,且住的地方不方便拉网线,计划使用4G的联网方式,多个人可以手机远程查看情况,大家有什么用过的型号推荐

网友A:
普通摄像头加个4G路由器就行了,做监控的好多也这么干。

网友A:
4G路由器别买U盘那样的哈,长时间运行不稳定,买监控用的,性能一般但是稳定性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摄像头加个4G路由器就行了,做监控的好多也这么干。

先不说网络,普通摄像头如何远程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网络,普通摄像头如何远程访问?

随便一个WIFI摄像头,淘宝上几十块,百十块的都有。可以远程访问,摄像头上插TF卡可以本地存储。

网友B:
我只用过一个,TP-LINK的,TL-IPC5320E-DG,带20倍光学变焦,闲鱼买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路由器别买U盘那样的哈,长时间运行不稳定,买监控用的,性能一般但是稳定性还行。 ...

有没有推荐的路由器?

网友:
最近装修,装了两个监控。感觉还可以。

299,有云台,送64G内存,和2.5G流量。
大概就是通过事件触发,触发范围可以设置,触发后就会录一段视频放存储卡里面,
通过APP可以在线预览、可以云台、可以对讲、可以回放(从存储卡里调)。感觉还是很方便。

平时预览和回放的数据因为是4G,图像压缩好像挺厉害,所以清晰度只能算一般,但实际录像会清晰很多。

流量的话,平时看看,用了一周100M都没有,如果有有线后,可以接入有线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网络,普通摄像头如何远程访问?

随便哪个摄像头都有远程查看的APP。如果有DDNS或者IPV6可以直接进去看。

我自己以前买的TP的,后来续宽带送的垃圾货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路由器?

这个没有推荐,做这个的一般都不太有名,去你那专门做监控的店里买就行。

网友:
8楼这个不错,就是像素稍微有点低,一般是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过一个,TP-LINK的,TL-IPC5320E-DG,带20倍光学变焦,闲鱼买便宜很多。

上小黄鱼上看了一眼,摄像头好便宜

网友C:
最近我这移动有活动,4G摄像头,1元1个月,找移动问下看看

网友:
用一个蒲公英全网通4g无线路由器180元,加萤石c6c精灵球云台300,大概500元能搞定。

可以开一个手机副卡共享流量,或者单独的手机卡不受套餐约束,设备可以多用组合灵活。

摄像头用萤石大牌子设备稳定系统安全,隐私相对有保障。选择c6c精灵球款式400w像素无极云台300元,可以挥手主动互联手机通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这移动有活动,4G摄像头,1元1个月,找移动问下看看

都是套路,后续没完没了各种收费。而且不能保证摄像头后台会不会被黑客攻击。只有海康萤石大华目前龙头,黑客想搞也要掂量一下。
买一个萤石c6c 云台才199元很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