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肖特基二极管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正向压降大幅上升?

楼主(2023-10-26):
我最近帮人做了几个板子,但很奇怪的是板子全都不工作了。送回来检查,发现USB口输入5V,但经过二极管以后只有3.3V。检查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万用表量),少则0.25V,多则1.2V。但另一个二极管没有问题,只有0.15V。
焊到板子上的二极管是MBR0520,最大电流0.5A,耐压20V。我发现最大电流确实少了点。但是我拿了一个新的二极管,哪怕用可调电源加上1.5A,都有味了,拿下来测试还是0.15V。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相关信息,也没找到何种情况下损坏会导致二极管正向压降大幅上升。请问各位网友有没有思路?

网友:
应用在接口处,通常考虑是不是被静电或浪涌打坏了,可以找机构做一下芯片解剖(DPA分析)。

网友:
USB的电路一直不敢这么用,电源输入先串联一个自恢复保险,然后对地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来保护不被接反。

网友:
有电机? 会不会瞬间电流过大? 看得我吓一跳, 我也是USB进来串个B5819W, 目前还没有坏过, 得考虑是不是换个SS14之类了

网友:
0.5A的极限电流,被操到1.5A 。。。。。。。。。。

网友A:
找了找,有这么一篇:  http://www.trr-jx.com/news_de.aspx?id=36

绝大多数熔毁都是短路,但遇到肖特基内部锡量偏少,再过流发热就会出现开路趋势。

网友B:
你这原理图不奇怪吗? +5V 在 DC/DC 的输出端

网友:
曾经也是某批次某款肖特基二极管用作DO口的续流,短路好多,怀疑是批次问题~~~同样的电路和参数,之前也用了好多,也没事

网友:
两个1a的l9110s驱动器用0.5a的肖特基比较吃力,会不会是频繁启动过流冲击损坏的。额定不会低于2a负载电流,瞬间启动电流冲击至少是三倍以上,试试ss54二极管。至于为啥dcdc的同型号为啥没有坏很显然,电压高所以电流小加上有dcdc的保护显然压力更加小

网友C:
你通了大电流后取下来测量二极管特性压降?为啥不是在线通电时候测量带载压降?
还有你的坏的电路的工作电流到底是多大?不要说你系统本来就超过0.5A了?
如果负载电流是在设计值之内,那么你有没有把坏掉的换了以后看看是不是就完全对了?还是说仍然会坏?

网友:
换SS24 SS34,SMA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找,有这么一篇:  http://www.trr-jx.com/news_de.aspx?id=36

绝大多数熔毁都是短路,但遇到肖特基内 ...

感谢提供信息。这结论感觉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原理图不奇怪吗? +5V 在 DC/DC 的输出端

主要是希望直接接USB的时候主电路电压尽量高。今天测了一下电流18mA。算上主芯片,电机驱动的电流,DCDC也不消耗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通了大电流后取下来测量二极管特性压降?为啥不是在线通电时候测量带载压降?
还有你的坏的电路的工作电 ...

其实我的设想是USB就只是更新程序用用,挂负载或者接电机还是要外接电源。
但是看来用户还是直接接了。二极管还是得换大号。
在线通电基本压降都在1V以上,电流10几m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希望直接接USB的时候主电路电压尽量高。今天测了一下电流18mA。算上主芯片,电机驱动的电流,DCDC ...

你焊接个空板试试,不要 DCDC 那一部分

网友:
只算逻辑电路耗电,不管电机启动与带负载耗电吗。电机驱动芯片是h桥瞬间转换电机极性会有非常大的过载电流,用0.5a的二极管恐怕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设想是USB就只是更新程序用用,挂负载或者接电机还是要外接电源。
但是看来用户还是直接接了。二 ...

你这不是还是有问题吗??
10几ma电流时候压降都1V以上了?
二极管全丢了吧,就随便拿个普通0.7v的4148接20ma也不会1v以上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还是有问题吗??
10几ma电流时候压降都1V以上了?
二极管全丢了吧,就随便拿个普通0.7v的4148接 ...

坏的管子没换是这样的。现在决定用两个1A的1N5819并联装上去试试看,更大电流的二极管就要订了,手头没有。

网友:
肖特基的特性是温升后结电压下降,反向泄露电流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