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普通锂电池识别的讨论

楼主(2023-10-26):
如题!
背景:卖了一批设备,电池是消耗品,结果很容易被第三方替换,损失了电池售后的利润;
方案1:后续市场的设备与电池做了识别,原理:电池供方的电池带芯片,可读写,做个ID识别,校验就行;

需要解决的:上述的新设备,新电池。但,对于存量市场,不小的量,其普通电池,有没有办法进行识别?(设备是安卓系统,)

我目前想到的:
1、通过在安卓做过个工具,(该工具可以远程升级到现场的设备),读取普通电池的充放电曲线?(是不是不同厂家电池的充放电参数,曲线会有差别?),不知道是否可行?

其他方法??没有想到

欢迎各路大神出谋献策,若方案可行,绝不让你白费脑细胞

网友:
苹果电池的识别?

网友A:
电池上贴nfc芯片,然后在对应部位装读卡器。一个芯片有个使用年限,超过年限,一旦离开机器即判断为失效,防止客户吧nfc撕下来重复利用。

网友B:
电池断电与容量发生增加就锁机。这么做客户换电池就能被发现电池被绑定,怀疑产品的诚意流失客户的信任

网友:
参考笔记本的做法呗。

网友C:
换电池是设备的基本维护,我觉得允许客户自己换电池比较好。

网友:
这样做 会被人骂的

网友D:
用一种特殊连接器就行了,在连接器的一个pin脚做个分压,分压比不对就报警。

用户替换电池要解决连接器,消除报警要分压

网友E:
软件加个电池寿命参数,超过一定时间提示换电池,新电池上贴SN,需要在软件里输入SN,如果能联网,去服务器上判断SN是否正确,如果不能联网,SN做好防伪校验,电池芯片带SN的,直接读电池里的SN就行了。

楼主:
是的,目的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上贴nfc芯片,然后在对应部位装读卡器。一个芯片有个使用年限,超过年限,一旦离开机器即判断为失效, ...

存量,手持设备!动硬件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断电与容量发生增加就锁机。这么做客户换电池就能被发现电池被绑定,怀疑产品的诚意流失客户的信任 ...

此法行不通!
同型号的电池也会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是设备的基本维护,我觉得允许客户自己换电池比较好。

存量量很大,电池复购的流水上千万了。换可以,但是电池老板希望公司提供,完全放弃老板舍不得

楼主:
总归会被骂躲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种特殊连接器就行了,在连接器的一个pin脚做个分压,分压比不对就报警。

用户替换电池要解决连接器, ...

行不通,存量在用设备,没法改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加个电池寿命参数,超过一定时间提示换电池,新电池上贴SN,需要在软件里输入SN,如果能联网,去服务器 ...

此法跟我楼主位提到的思路一样;但是也只能局限于后续的改进的电池;
对于存量的电池压根没有这类可读写的芯片。在基于安卓系统,现有产品(无法改动硬件)的情况下,将普通锂电池给识别出来,头疼的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法跟我楼主位提到的思路一样;但是也只能局限于后续的改进的电池;
对于存量的电池压根没有这类可读写 ...

仔细读,后面关于电池芯片的部分可以忽略。
简单说就是主动定时报废电池SN码,卖SN,通过SN限制外购电池,外面买的电池功能上虽然一样,但没有新的SN,不让用。
和软件卖序列号一样的套路。

网友:
通过软件识别换了新电池。比如电池出现过断电,电池电压出现大的突变,容量发生正向增加,电池内组发生大变化,或者按照电池的出厂时间做个寿命限制。发现换电池就提示电池异常请联系售后更换。电池进入异常模式放电或者充电百分比限制住,比如放电只能放到30%充电只充到70%就提示没电,同时不再显示电量但是依然可以使用,这样用户自己换电池就不好用电量不准,这样比锁设备用户好接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