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利用功率电阻做负载的串并联方案

楼主(2023-10-26):
想用一些功率电阻和一些拨动开关做一个功率负载。
电阻可以用一种或两种规格,拨动开关可以使用三档/两档,单路/双路都行。
要求1、用尽量少的电阻和开关,拼出尽可能多的阻值。
2、每种阻值有尽可能多的电阻参与以平摊功耗。

我能想到的就是用三档开关对两个电阻进行串并联切换,然后多搞几路并联。
请教还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
1-2-4-8 这样拼?

网友:
每个电阻两端放接线柱,阻值随便拼

网友:
对啊,8个开关,256个阻值;
16个开关,65535个阻值,够多了吧。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个1-1-2-5模式的电阻箱, 好处是只需要买整1, 10, 100, 1k, 10k电阻
2用两个1串联, 5用两个10并联, 这样用到的电阻种类比较少.

不过还要考虑功率的话就太麻烦了...
还是用功率MOS管+运放搭个电阻模式的负载吧, 资料都有.

网友:
还是买电子负载吧,只不过交流的会贵一点但直流的还是买的起的

楼主:
负载是电机发出来的电,电压很不稳定,还有一通电就是要连续干半年一年的,用电子负载不太可靠。还是电阻皮实耐操。
另外就是需要数量也不少,电子负载还是挺贵。

网友A:
"每种阻值有尽可能多的电阻参与以平摊功耗"

这个要求一出问题就不简单了。简单追求阻值多样化很容易变成其中一个电阻承担50%以上功率。要不LZ仔细描述一下需求?

这规划问题让我想起来14年前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E5%9C%88%E7%89%88

定义好要求之后应该能转化成一个数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种阻值有尽可能多的电阻参与以平摊功耗"

这个要求一出问题就不简单了。简单追求阻值多样化很容易变成其 ...

我发帖就是在想,会不会有什么数学公式可以计算以得到最优结论。
要求比较明确:
大功率可调电阻在用到低阻值时,只有很小一部分参与导电,而小阻值时一般都是功率较大时,
所以经常是可调电阻两端部分直接烧红甚至烧断。

我希望用“固定电阻+开关”的组合去替代大功率可调电阻。
在阻值较大时可以用几颗甚至1颗电阻。需要小阻值时,不断并联进去。
这种串并联组合,假定我希望最大阻值是200R,开关用8个,希望得到最多的阻值组合。如何去选择电阻阻值 和 开关连线。

楼主:
开关可以用三档六脚以增加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