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ID 能不能多端点收发数据呢?

楼主(2023-10-26):
  使用端点1进行HID收发都正常,现在是想增加端点2也是收发,发现端点2完全没有数据进出,端点1还可以正常发送。

  请问 HID是只能有一个IN、一个OUT吗?还是需要特殊的配置才可以同时拥有两个端点进行收发数据呢?

网友:
需要驱动配合啊   HID标准设备  设备驱动 规定了只有端点1吧

网友A:
一个IN,一个OUT,完全可以。一般的都有8个端点以上。

网友B:
hid标准规定就只能有一个in一个out
想用更多的端点去发送自定义数据,那就不要用hid协议呗。
用hid协议,就算你自定义数据区,数据量也很小的,传输速度又慢,一切都是为了免驱。。。
这都是免驱的代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d标准规定就只能有一个in一个out
想用更多的端点去发送自定义数据,那就不要用hid协议呗。
用hid协议,就 ...

要是 只能有一个in一个out 的话,那就没辙了,也是为了免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IN,一个OUT,完全可以。一般的都有8个端点以上。

8个ID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 只能有一个in一个out 的话,那就没辙了,也是为了免驱

是的。要免驱就得付出代价,不然就让人装驱动,自己想怎么写都行

网友C:
你USB描述符里定义了几个INTERFACE,几个ENDPOINT,先看看。找个规范看看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USB描述符里定义了几个INTERFACE,几个ENDPOINT,先看看。找个规范看看也成。 ...

你的意思是 描述符里 定义多几个IN、OUT的话  是可以多端点输入输出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描述符里 定义多几个IN、OUT的话  是可以多端点输入输出的吗? ...

显然啊,为什么不肯百度一下呢? 多接口多端点都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