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了JTAG为啥GD32F303RG的PB3还是拉不低

楼主(2023-10-26):
int main(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ENABL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10MHZ,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10MHZ, GPIO_PIN_4);

    gpio_bit_write(GPIOB,GPIO_PIN_3,RESET);
    gpio_bit_write(GPIOB,GPIO_PIN_4,RESET);

    while(true);
}

按照手册设置关了JTAG,只开了SW,就这点代码,PB4可以控制,PB3死活拉不低,是哪里漏了吗?换了两个板子都一样

网友:
    __HAL_RCC_AFIO_CLK_ENABLE();
    DBGMCU->CR &= ~(DBGMCU_CR_TRACE_IOEN);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